求高手分析下面这个电路

楼主:
c11,是信号耦合作用,这个我知道,R23,R39,R40,C32这几个元件的作用是什么?越详细越好 谢了!

网友:
最好功放的反馈部分的外围器件也讲解一下,一直以来对功放都是很模糊的:(

网友:
就是放大电路啊!

网友:
我可以告诉你13533981896

网友:
单电源同相放大电路。

网友:
LM833单电源同相高速运放电路。电路有点问题。参见:
http://www.weixiu8.com/article/view.asp?id=161

网友:
同相放大电路。

网友:
R23应当是限流作用,R39和R40就是通过上拉下拉控制电平稳定,那个电容主要起到滤波作用
我也是新手,不知对不对,有不对的地方还望指正!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

网友:
答卷

这是一个总放大量约为0.5的低通电路,具体解释如下:

首先,如楼主所说:C11是个隔直电容.
R39/R40有两个作用,一是偏置电路,满足单电源供电的输入端(按照它们形成的分压器,输入端偏置电压=电源电压的1/2);第二,由于它们的加入,对输入信号来讲,与R23构成了一个衰减器,传输系数为0.5.

R24/R25形成了运放的通带内的反馈回路,由于R24=R25=10k,这就决定了本级的放大量为1,连同上述输入电路的衰减,总的结果为0.5;

C32/C21  作用是抑制高频信号,使本电路具有一定的低通滤波作用.但是两个电容的工作原理不同.C21位于反馈回路中,由于它加大了高频信号的反馈量,造成了高端增益的降低;而C32则直接与R23组成一个低通结构.

C15是隔直电容.
以上.

网友:
Re: [求助] 求高手分析下面这个电路

楼上的很精彩,
R39,R40形成分压偏置电路,那么当+12V电压出现波动时,对信号是不是会有很大影响?
照上图看来C32/21是去掉了高频部分和低频部分哪个频率段的干扰信号呢?是什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
Re: [求助] 求高手分析下面这个电路

高手分析得对啊,呵呵呵呵和

网友:
Re: [求助] 求高手分析下面这个电路

10楼的分析很精彩,支持,C32是个旁路电容,

网友:
Re: [求助] 求高手分析下面这个电路

10楼的分析很精彩,支持,C32是个旁路容,电源的波动影响放大器的工作点,对电路的放大能力没影响不大,

网友:
Re: [求助] 求高手分析下面这个电路

10楼分析够详细,我也赞成此说法

网友:
滤波器,俺实在外行

没好好学过,不会算,只会定性地看看。
算不算带通滤波?因为C32、C21是衰减高频的,而同时C11也阻断了直流,C15则是抑制低频增益的,只放行中间一段频率。
对不被抑制的频率段的信号来说,因在前面的R23/R39/R40网络衰减了50%,而后面的运放是同相输入接法,增益为1+(R25/R24)=2,所以电路总增益是两者相乘,结果是1。

网友:
静下来,又琢磨了一哈...

考虑后面的运放电路,C21、C15分别起着抑制高频、低频分量的作用。不过因同相放大的增益是不能<1的,所以不管电容怎么取值,这级最多能做到的是:被放行的频段的信号×2,被抑制的高低频×1。
至于前面的衰减器,极端的高、低频分别被C32、C11彻底绝杀,处理才是最狠的。

网友:
迟复为歉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很精彩,
R39,R40形成分压偏置电路,那么当+12V电压出现波动时,对信号是不是会有很大影响?
照上图看来C32/21是去掉了高频部分和低频部分哪个频率段的干扰信号呢?是什么计算出来的?

第一、分压偏压电路肯定会随+12V变动而有影响,是成正比的,现在的偏压约为6v;如果电源上升到14V,则偏压会飘移到7V;
第二、前面电路的频率响应可以按照RC分压方法计算,由于电路运放输入阻抗很高,可以忽略不计,在假设前面一级为低阻输出(在运放是可以满足这个条件)时,便等价于R、C的简单分压关系,其中R=R39//R40//R23的并联值(3.3k),如果必须考虑前级内阻r,则在以上等效电阻上加这个串接的r;
后面的计算稍微复杂一点,它可通过等效的R25//C21并接后与前面的电阻R24形成的串联型分压器的频响来计算。只是要注意由于是负反馈电路,反馈和放大器的响应趋势是相反的(就是反馈强的频率点增益低)。

最好楼主能说明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频率范围.

网友:
Re: [求助] 求高手分析下面这个电路

10楼讲解很全面,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