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简单容易制作的调频发射机

楼主:
1)高频三极管V1和电容C3、C5、C6组成一个电容三点式的振荡器
  2)C4、L组成一个谐振器:谐振频率就是调频话筒的发射频率,根据图中元件的参数发射频率可以在88~108MHZ之间,正好覆盖调频收音机的接收频率,通过调整L的数值(拉伸或者压缩线圈L)可以方便地改变发射频率,避开调频电台。发射信号通过C4耦合到天线上再发射出去。
  3)R4是V1的基极偏置电阻,给三极管提供一定的基极电流,使V1工作在放大区。
  4)R5是直流反馈电阻,起到稳定三极管工作点的作用。
  5)话筒MIC采集外界的声音信号。
  6)电阻R3为MIC提供一定的直流偏压,R3的阻值越大,话筒采集声音的灵敏度越弱,电阻越小话筒的灵敏度越高。
  7)话筒采集到的交流声音信号通过C2耦合和R2匹配后送到三极管的基极。
  8)电路中D1和D2两个二极管反向并联,主要起一个双向限幅的功能,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只有0.7V,如果信号电压超过0.7V就会被二极管导通分流,这样可以确保声音信号的幅度可以限制在正负0.7V之间,过强的声音信号会使三极管过调制,产生声音失真甚至无法正常工作。
9)CK是外部信号输出插座,可以将电视机耳机插座或者随身听耳机插座等外部声音信号源通过专用的连接线引入调频发射机,外部声音信号通过R1衰减和D1、D2限幅后送到三极管基极进行频率调制。
  10)电路中发光二极管D3用来指示工作状态,当调频话筒得电工作时就会点亮,R6是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C8、C9是电源滤波电容,因为大电容一般采用卷绕工艺制作的,所以等效电感比较大,并联一个小电容C8可以使电源的高频内阻。
  11)电路中K1和K2是一个开关,它有三个不同的位置,拨到最左边时断开电源,最右边是K1、K2接通做调频话筒使用,中间位置是K1接通,K2断开,做无线转发器使用,因为做无线转发器使用是话筒不起作用,但是话筒会消耗一定的静态电流,所以断开K2可以降低耗电、延长电池的寿命。
  通过改变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电容来实现调频的,当声音电压信号加到三极管的基极上时,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电容会随着声音电压信号大小发生同步的变化,同时使三极管的发射频率发生变化,实现频率调制。

发射机电路图

发射机成品图

发射机成品PCB图
  注(pcb图中的折线部分是内制天线,该设计完成后就不需要在搭配天线了.简单调试后就可以工作了!若觉发射距离不理想可适当增大电源电压.该电路中的9018可以承受12V以内的电压;还可以在电路中在加一级调制放大,也能有效的 增加发射距离!!!接受机可用调频收音机代替!!!)

网友:
楼主好

有没有调幅的电台???

谢谢!

网友:
值得学习。。。。。。。学习
功率电台 http://418636379.qzone.qq.com

网友:
Re: [分享] 一款简单容易制作的调频发射机

简直       帅呆了

网友:
Re: [分享] 一款简单容易制作的调频发射机

今天是源码也公布,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传播请注明作者及出处,谢谢!

网友:
还是没有看到电路图

网友:
有没有调幅发射机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不能看见图片呀?很想要原图。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补充 请查看

网友:
不错,挺实用的。

网友:
【又看到一个一样的电路,,我觉得采用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