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0无线收发问题

楼主:
本人使用CC2430作为无线收发模块,使用CC2430手册配置的外围器件,只是在晶振方面由于起先使用SMD的4脚无
源32M晶振,发现不起振,后使用普通的两脚的32M晶振,挂接仿真器后工作正常,但是无法无线发信号和收信号
(另一块CC2430模块没反应),但使用该收发程序到另两块购买的CC2430仿真模块中,互相进行收发,有反应。
   请教各位大哥或大姐问题可能出在哪里了?

网友:
晶体问题

根据本人的经验,应该是你的晶体的匹配电容有问题,你可以用频谱看一下晶体有没有起振,注意晶体的起振频率要控制在+/-15PPM之内是最好的否则可能出现楼主所所的现象,详细请见 http://b2b.hc360.com/supplyself/46874412.html 看有什么帮得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中!希望能有更多的资料分享

网友:
Re: [求助] CC2430无线收发问题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使用CC2430作为无线收发模块,使用CC2430手册配置的外围器件,只是在晶振方面由于起先使用SMD的4脚无
源32M晶振,发现不起振,后使用普通的两脚的32M晶振,挂接仿真器后工作正常,但是无法无线发信号和收信号
(另一块CC2430模块没反应),但使用该收发程序到另两块购买的CC2430仿真模块中,互相进行收发,有反应。
请问这个问题后来是怎样解决的啊?万分感谢!!!

网友:
学习中!希望能有更多的资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