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吉林省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试题

楼主:
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参赛注意事项 (1)2006年9月19日8:00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竞赛开始,每支参赛队限定在下列题中任选一题;填写《登记表》,由赛场巡视员暂时保管。 (2)每队严格限制3人,不得中途更换队员;参赛队员必须是有正式学籍的在校本、专科学生,应出示能够证明参赛者学生身份的有效证件(学生证)随时备查。 (3)竞赛期间,可使用各种图书资料和网络资源,但不得以任何方式与他人交流,包括教师在内的非参赛队必须回避,对违纪参赛队员取消评审资格,并视情节予以严肃处理。 (4)2006年9月22日晚8:00竞赛结束,封题。 (5)2006年9月23日早8:00-9:00到组委会指定的测试地点交封箱物品 单相正弦波变频电源(A 一、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液体转移监控装置,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放置两个盛水容器,分别为A容器和B容器,A容器盛有足量的水,B容器为空,底部中心挖一个出水圆孔。从A容器转移水到B容器,使B容器中的水的重量达到预设值,并保持该状态60秒钟。 二、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要求 1.基本要求 (1)制作一个数显装置,当系统开始执行抽水任务时,能实时显示B容器中水的重量和任务执行时间,任务结束后,计时停止; (2)通过键盘任意设定转移到B容器中的水的重量,设定范围为500克~1000克,调整时间范围为≤3分钟; (3)B容器中的水达到预设值后,保持该状态60秒钟。要求能发出短暂的声音提示信号; (4)控制误差范围为 10克。 2.发挥部分 设计并制作一个主站监控系统。 (1)主站能预设应转移到B容器中水的重量值,并控制系统运行; (2)B容器中的水临近溢出时启动报警,并停止系统运行; (3)主站能实时显示B容器中水的重量变化曲线; (4)其它。 三、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说明 1.控制泵类型及水的重量的测量方法不限,其装置安装位置及安装方式自定; 2.A容器大小不限,能够装入足够的水即可,B容器为3.3升矿泉水桶; 3.B容器底部中心制作一个直径≥3毫米的圆孔; 4.现场控制不能用系统机;水的重量预设值由评委当场给出。

网友:

图片: 一、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单相正弦波变频电源,输出电压有效值为15~36V可调,最大负载电流有效值为1A,负载为电阻负载。变频电源框图如下图所示。 二、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要求 1.基本要求 (1)输出频率范围为20Hz~100Hz,且输出电压有效值为15V~36V可调的单相交流电; (2)输出电压波形应尽量接近正弦波,用示波器观察无明显失真; (3)当输入电压为198V~242V,负载电流有效值为0.5~1A时,输出电压有效值应保持在15V,误差的绝对值小于5%; (4)具有过流保护(输出电流有效值达1.5A时动作),保护时自动切断输入交流电源。 2.发挥部分 (1)当输入电压为198V~242V,负载电流有效值为0.5~1A时,输出电压有效值应保持在15V,误差的绝对值小于2%; (2)设计制作具有测量、显示该变频电源输出电压、电流、频率和功率的电路,测量误差的绝对值小于5%; (3)其它。 2.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发挥部分 (1)三角波发生器电路的频率范围可以扩展到1KHz~300KHz; 占空比变化范围(即图2中AO/OB)可以扩展到20%~80%。 (2)将三角波测量电路的频率误差减小到不大于5%; (3)将三角波测量电路的斜率误差减小到不大于5%; (4)将三角波测量电路的幅度误差减小到不大于5%; (5)可测量其它波形及相应参数。 三、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说明 1.不能使用产生SPWM(正弦波脉宽调制)波形的专用芯片; 2.必要时,可以在隔离变压器前使用自耦变压器调整输入电压;可用滑动变阻器或电阻箱模拟负载; 3.输出功率可通过电流、电压的测量值计算。

网友:

简易智能液体加注装置(C) 一、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简易智能液体加注装置,其参考结构示意图如下,水杯可用纸杯。 二、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要求 1.基本要求 (1)从A号杯开始,依次向A、B、C、D、E、F号纸杯内加注水,使纸杯中的水达到指定量; (2)纸杯中水的多少由键盘输入,范围为0~20ml,误差不大于0.1ml; (3)在不同纸杯内的水量应不同; (4)加注完成后小车回到A号杯位置,并给出声光报警。 2.发挥部分 (1)当原纸杯中有水且水量少于设定的量时,则只加入所缺少的部分; (2)当原纸杯中有水且水量大于设定的量时,则从纸杯中把多余的水抽走; (3)当水桶中的水量过少时(高度小于0.5cm),能够给出报警; (4)其它。 三、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说明 1.题图仅供参考,可以不采用天桥、天车的形式,只要能完成液体加注即可。 2.容器可不采用纸杯,但容积必须足够,以使加液量能达到20ml。

网友:

三角波斜率测量仪(H) 一、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任务 (1)设计占空比可调(即图2中AO/AB可调)的三角波发生器,作为三角波测量仪的信号输入。 (2)设计三角波测量电路,能够完成三角波幅度、频率、斜率的测量。 (3)设计显示电路,能够完成波形和测量数据的显示。 (4)能够测量由外部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任意波形。 系统框图见图1所示。 二、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要求 1.基本要求 (1)自行设计三角波发生器电路。要求频率、占空比、幅度连续可调。变化范围要求如下: 频率范围10KHz~100KHz; 占空比范围(即图2中AO/OB)30%~60%; 幅度范围(即图2 中OC)0.5V到4V。 (2)三角波幅度测试:要求测试电路完成三角波幅度的测量并显示出测量结果。测量误差不大于10%; (3)三角波频率测试: 要求测试电路完成三角波频率的测量并显示出测量结果。测量误差不大于10%; (4)三角波斜率测试: 要求测试电路完成三角波斜率的测量(即CO/AO)并显示出测量结果。测量误差不大于10%。 2.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发挥部分 (1)三角波发生器电路的频率范围可以扩展到1KHz~300KHz; 占空比变化范围(即图2中AO/OB)可以扩展到20%~80%。 (2)将三角波测量电路的频率误差减小到不大于5%; (3)将三角波测量电路的斜率误差减小到不大于5%; (4)将三角波测量电路的幅度误差减小到不大于5%; (5)可测量其它波形及相应参数。 三、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说明 三角波测量电路与三角波发生电路的连接只允许存在信号线与地线,不允许在两个模块之间存在其他连线。

网友:

射频功率放大器(G) 一、吉林省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任务 (1)设计一个射频功率放大器。 (2)可采用分立元件也可采用相应的射频模块。 (3)功率控制部分可采用连续调整也可采用分档,但必须包含在电路设计中,而不能采用在功率输入或输出端加现成的可变衰耗器的方式完成。 (4)上交成果时应包括电源部分。 二、吉林省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要求 1.基本要求 (1)频率范围:100MHz~1000MHz之间任选一频点。 (2)放大器输出功率:Pmax≥ 1W。 (3)输入信号不变时,输出功率可调,可调范围 ≥ 20dB 。调整方式可以为连续,也可为分档,当采用分档方式时,必须分为4档以上。 (4)放大器的3dB带宽 ≥5MHz。 (5)放大器的输出特性阻抗:50欧姆(或75欧姆)。 2.发挥部分 (1)设计一个与上述放大器相对应的信号源。信号源最好应为VCO形式,以便于调制信号的加入。 (2)用音频信号对信号源进行频率调制并接入功率放大器后,可通过无线接收或相关仪器将调制信号还原。 三、典型用法说明 考虑到各类高频仪表的功能限制,相关的功能测试既可采用开路方式,也可采用闭路加衰耗器模拟空间传播方式进行。

网友:

温度及水位控制系统(I)
(本题目可用于高职高专学生选用,本科生不能选用)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温度及水温自动控制系统。控制对象为能盛1升水的容器。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温度设定范围为40℃~90℃,最小区分度为1℃,标准温差≤1℃。
(2)环境温度降低时(例如用电风扇或加入冷水降温)温度控制的静态误差≤1℃。
(3)用十进制数码显示水的实际温度。
(4)水温采用发光二极管以光柱形式和数码形式显示。
(5)当水温低于设定水位时,能自动补水,防止烧干而损坏电热管。
2.发挥部分
(1)采用适当的控制方式,当设定温度突变(由40℃提高到60℃)时,减少系统的调节时间和超调量。
(2)温度控制的静态误差≤0.5℃。
(3)在设定温度发生突变(由40℃提高到60℃)时,自动打印水温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4)采用两根导线来同时测量水温度与水位。
三、说明
1.控制水温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人工设定,并能在环境温度降低时实现自动调整,以保持设定的温度基本保持不变。
2.加热器可用500瓦~1000瓦电炉或电热管(自行选配)。
3.水位控制可以采用小型水泵、电磁阀以及外加容器补水和蓄水。
4.测量水温时只要求在容器内任意设置一个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