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祥数据资料全记录!

楼主:
9月17日,研祥专家首次做客电子工程世界,请大家多多支持!把心里的问题多多抛出来啊!(而且还有精美礼品哦!)

https://www.eeworld.com.cn/zhuanti/newevoconline/index.asp

现在把一些设计中用到的资料集锦下来,供大家参考。请大家多多支持EEWORLD这次研讨会啊!

1、有个朋友的问题“前些天我的810B突然就关机了,再起动的时候,低板灯闪一下就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呀?把内存和CPU都换了,CBOS也清了问题还是存在,我知道是什么原因的朋友帮帮我?”

RE:

你这种情况是电源带负载出现异常,原因有:
1.电源本身问题;
2.工控机内部有短路或其他异常现象。
处理办法有:
1.将工控机内的所有板卡都拔掉,开机看电源是否能正常供电,如果正常再将所拔掉的卡一个一个的插回到原先的位置,当插到某个卡出现异常时重点分析查看,可能是该卡出现异常,可以进行更换或维修;
2.更换电源试试。

2、1713主板运行程序重启及工控机检测[求助]

一台1713主板工控机使用3年,现在的现象是:系统中文win2k,运行一些常用的办公软件没有问题(oficeacdseephotoshop),但是运行我设备的程序中的某一程序会突然重启,主板重新插拔过也用橡皮擦过金手指,其他板卡更换过(在别的evoc1713工控机运行正常),内存也换过,插槽也用无水乙醇清洗过,重新清除过cmos,也不会是系统的问题(重装过系统,也杀过毒补丁也打了)现象依旧、,盼解决。关于我设备程序及板卡和驱动不会有问题,用你家这种型号的机器也有好几年了大约也有三四十台,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还用过1711、1713van(b)都很稳定。
关于工控机硬件检测有哪些,请指教,谢谢。

RE:

本主板采用Intel  845GV+ICH4芯片组,一般是电源中是电容问题引起的故障,或是场管也可能是DC转DC  的IC问题,但是IC一般是没有总是的。大多数是电容问题。你可以用同一型号的主板,更换试试,确定是不是主板问题。

3、主板的问题

请问IPC-586VDH(GX)300主板显示的画面靠右下方偏了很多,分辨率以设为最低了,请问怎么解决?另外开机系统自检后显示Floppy    disk    fail    com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软盘失败    coms    检查和错误默认装载    )同时键盘不起作用,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RE:

在CMOS里有一项是检测FLOPPY的  估计你没有安装FLOPPY      可以去掉    设置为不检测错误
如果不好    CLEAR  CMOS

或者:

先清BIOS,后进入CMOS中设置好,即可。

4、我想把CPU:AMD2500抄成3000的具体怎么抄[技巧]

我的电脑是AMD:2500的      我想把它抄到3000应该可以吧
我的配置是显卡;GF440
                   主板是华硕的
具体步骤?????????????

RE:

直接超倍频就行了    华硕的板子好超    建议你把主板型号等列出来
也可以去www.asus.com.cn    线上讨论区找有使用经验的人解决

5、FSC-1613VN的COM1与745B的COM3冲突

1613的串口1占用的是3F8,  你跳开地址,选择2E8/3E8  就可以了。

6、有关ISA总线的问题?

最近做了一块基于ISA总线的8位数据通信卡,板卡主要由单片机,RAM缓冲,CPLD电路组成,其中ISA总线,单片机可以通过CPLD读写RAM存储器,ISA总线和单片机之间无直接连接,所有的逻辑和时序都通过CPLD电路来控制。
可是把板子插到ISA插槽上后,电脑黑屏,无法通过上电自检。取下CPLD后,重新对CPLD编程,使单片机逻辑上不与CPLD连接,只让ISA读写RAM,此时插上板卡,电脑可以通过自检进入系统。
但是当CPLD逻辑上不与ISA总线信号连接时,只让单片机读写RAM,此时插上板卡,电脑同样无法通过自检。
这个问题很是头痛,板卡在逻辑上已经与ISA总线都无关了,怎么计算机还是无法通过自检进入系统呢。
希望熟悉ISA总线和ISA总线板卡的大侠们多多指教,帮忙解决难题,谢谢!

RE:

1.板卡在逻辑上虽与ISA总线无关,但在物理上对ISA总线是否呈高阻状态?
2.ISA总线与板卡上的其它电路之间最好有缓冲电路.一般情况下只要逻辑正确,不造成资源冲突,不过分增加ISA总线负载,应该能通过自检进入系统.

时间有限,先传这么多,欢迎大家补充啊!

7、数据采集,如何突破50ms的限制?[求助]

很多AD板卡采样频率号称有多少多少KHz,
但是在VB中Timer控件最快的时间间隔只有50ms左右,
也就是说在软件中只能采集大约20次/秒。
板卡采样频率高的优势体现不出来。
要是Timer控件能达到10ms还差不多,每秒也有100次,20次好象太少了!

RE:

10ms,在DOS下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在Windows  2000/XP下就很困难!
西门子的WinAC实时型软PLC采用了一种什么引擎,可以将Windows变成实时的操作系统,扫描我忘了,应该<10ms。
要是将实时引擎和EVOC的数据采集板卡相结合,那就太完美了。
Evoc有的是硬件技术,要是你们也开发一些功能强大的软PLC,可以直接使用你们的AD,DI,DO卡,多爽啊!

8、PCL-818HG驱动程序问题

发觉下载那里只有PCL-818hd和PCL-818L的驱程下载
没有PCL-818HG的?通用的吗?哪个能用?
我是新手,什么都不懂,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下载了个818L的
驱程是for  win2000的
在xp运行是不是不行?
我在xp系统运行里面的VB例子好像采集不到输入的模拟信号
是什么原因呢

RE:

在2000/XP下安装完驱动后,在控制面板里手动添加新硬件,选择其它设备,驱动路径指向2000下的驱动即可

网友:
研祥EC3-1541CLDNA(B) 选型手册

分享下!

研祥 PCL-836A 多功能数据采集卡 产品说明下载.zip

网友:
RE

继续......

研祥 PCL-818HD 多功能数据采集卡 产品说明下载.zip

研祥 dll1_3x 多功能数据采集卡 产品软件下载.zip

网友:
re

(通用)COM-Express结构主板在B型超声诊断仪中的应用.pdf

网友:
RE

研祥 DLL1NT 多功能数据采集卡 产品软件下载.zip

网友:
re

研祥 dll2_3x 多功能数据采集卡 产品软件下载.zip

网友:
re

研祥 DLL2NT 多功能数据采集卡 产品软件下载.zip

网友:
re

研祥 dll8_3x 多功能数据采集卡 产品软件下载.zip

网友:
re

研祥 DLL8NT 多功能数据采集卡 产品软件下载.zip

网友:
re

研祥 Dll195 多功能数据采集卡 产品软件下载.zip

网友:
re

研祥 dll295new 多功能数据采集卡 产品软件下载.zip

网友:
re

研祥 DLL895 多功能数据采集卡 产品软件下载.zip

网友:
re

研祥 PCL-813 多功能数据采集卡 产品软件下载.zip

网友:
re

研祥 PCL-813 多功能数据采集卡 产品说明下载.zip

网友:
re

研祥 PCL-816H 多功能数据采集卡 产品软件下载.zip

网友:
re

研祥 PCL-816H 多功能数据采集卡 产品说明下载.zip

网友:
re

研祥 PCL-836A 多功能数据采集卡 产品软件下载.zip

网友:
大家需要什么资料,我们看看能不能与厂家联系!那种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的文档或问题。

网友:
re

研祥ETX-1371CLDN 选型手册.pdf

网友:
re

研祥ESX-5521CLDNT 选型手册.pdf

研祥ESX-5510LDN 选型手册.pdf

研祥ESM-5510CLD 选型手册.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