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路音频采集设计方案

楼主:
现要做一套硬件,实现8路音频采集,采集后通过硬件上网络接口实时传输(与PC机),有人能提供技术支持吗?(选择哪些芯片?8路采集数据怎么管理、区分?一般DSP芯片不具备网络通信接口,怎么扩展?或许不需要DSP芯片,用其他ARM芯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 TMS320C6720B 扩展8路音频接口是很简单的事,而且6720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需要这么复杂,用一个usb接口芯片,加几片AD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TMS320C6720B,这个没有AD,我要把线路输入的音频信号数字化,然后实时传输出去,这个行吗?
8路信号通过单片机怎么控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AD公司的8路AD采样的ADC(具体型号自己查),然后用ARM产生地址去采样,ARM扩展LAN接口芯片即可,不过WINDOW下LAN驱动本人没写过,不知难度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DSP的McASP接口,另外,DM642类芯片,本身带有MAC网络层,外部加一个phy就可实现100M以太网,另有NDK的TCP/IP协议栈,实现楼主所说的功能很方便。

如果是8K/s取样的以g711或g729之类的压缩的话,那也可以直接用McBSP.

如果是以44.1取样,16bit精度,要求音质高,那就得以mp3压缩,再网络传输。

网友:
专业音频应用要考虑到网络延时,有专门的网络音频协议 ethersound和cobranet, 他们都有现成的采集,传送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