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的PCI高速测控系统结构的研究

楼主:
引言

随着数字信号处理芯片性价比的不断提高,数字信号处理的应用领域飞速发展,同时Pentium高速CPU的出现,要求有极高的数据通量予以支持,而低速的ISA总线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逐渐无能为力,取而代之的是高速的PCI总线。PCI总线可将高速外围设备直接挂在CPU总线上,33MHz32位时数据传输速率可达132MBs66MHz64位时更是性能加倍,打破了数据传输速率的瓶颈,使得CPU的性能得到充分发挥。如果采用美国TI公司生产的高速高性能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取代原来的单片机作为板载CPU,可以充分利用PCI总线的优点直接将采集的数据传到微机内存,有效地解决了数据的实时传输和存储问题。

测控系统的硬件组成

系统基本硬件结构如图1所示。整个高速测控系统主要由信号调理电路、DSP模块、FIFC)存储器、CPLD控制电路、PC19054接口芯片等组成。系统采用主从结构,PC机作为上位机,用于完成对系统的控制(如AD转换的开始、DSP复位、中断响应、数据接收与处理等)。DSP作为下位机,用于完成数据的采集与处理、PWM波以及其他外围信号的控制等。

DSP测控模块介绍

系统采用的DSP芯片为TI公司的TMS320LF2407。电路设计时,利用的DSP内部的16通道A/D转换实现数据采集,DSPFIFO的电路接口电压都为3.3V,可实现无缝连接,DSP的数据总线直接与FIFO的数据输入端口相连,DSPFIFO的时钟频率应设为相同。这样,无需插入等待周期,控制信号经CPLD直接转换为FIFO的读写信号,实现数据的高速存储。

先进先出存储器

DMA传输方式下,由于PCI9054内部的FIFO只有32级深度,实时传送高速数据时,PCI9054内部的FIFO会很快存满,而DSP内的数据仍会源源不断的传送过来,易造成数据的丢失,因此必须要扩展外部FIFO

本系统采用I D T公司高速CMOS同步FIFO芯片IDT72V3660,它的容量为4096×36bit;有高达100MHz的读写速度;可以兼容3.3V5V两种接口电压。该FIFO具有标准的“满”(FF#)、“半满”(HF#)、“空”(EF#)等标志。系统可以根据这些标志信号控制对FIFO的读写操作。在CPLD的逻辑控制下,当WEN#有效时,在WCLK的每一个上升沿,FIFO会把输人数据线上的数据存入内部存储器。当REN#有效且输出允许(OE#有效)时,在RCLK的每一个上升沿,FIFO会把内部存储器中的数据发送到输出数据总线上(低电平用“#”表示)。

网友:

控制逻辑芯片CPLD
本系统采用Altera公司的EPM7 128来实现系统的逻辑控制,主要包括DSP控制逻辑、FIFO控制逻辑、PCI9054接口控制逻辑三个部分,其中,对PC219054的逻辑控制是设计的重点。设计中利用MaxPlusⅡ软件进行VHDL语言编程、仿真和调试。

PCI9054及外部接口分析

PCI与板载CPU的桥接有两种设计方案,一种是采用FPGA,通过软件编程实现硬件功能。另一种是利用专用PCI桥接芯片,适合快速开发的场合。

本系统采用PLX公司的PCI总线专用接口控制芯片PC19054。它符合PCIV2.1PCIV2_2规范;可同时支持3.3V5V两种信号环境;提供了两个独立的可编程DMA控制器;内部有6种可编程FIFO,以实现零等待突发传输及局部总线和PCI总线之间的异步操作;在PCI总线端支持33MHz32位,传输速率最高可达132MBs;在局部端可编程实现81632位的数据宽度,支持复用/非复用的32位地址/数据,时钟最高可达50MHz

PCI9054局部总线可工作在MJC三种模式,M模式是专门为Motorola公司的 MPC850MPC860提供直接非复用的接口;J模式地址/数据线复用;C模式与J模式差别不大,但地址/数据线非复用,更符合连接习惯。本设计采用C模式。

PCI9054的数据传输模式可分为主模式、从模式、DMA模式。模式的选择主要根据硬件设计者对硬件的设计需要而定。本系统采用DMA模式,在DMA传输模式下,PCI9054既是PCI端的主控方,又是局部端的主控方。

PCI9054集成了两个互相独立的DMA通道,每个通道都支持Block DMAScatter/(3ather DMA,其中通道0还支持请求(DemandDMA传输方式。当有通道进行DMA传输时,DMA控制器将发起对局部总线和PCI总线操作,其传输过程如图2所示。
PC219054提供了三个物理总线接口:PCI总线接口、EEPROM接口、局部总线接口。PCI总线接口依照PCI扩展板上定义的引脚分配情况将彼此对应的信号连接在一起即可。本系统采用的EEPROM4K3.3V串行的93LC66B,通过对PCI时钟分频来产生EEPROM时钟,内部存放PCI9054的配置信息,系统加电时PCI9054自动加载EEPROM中的配置信息,并由BIOS通过PCI总线对配置寄存器读写,来完成各种控制功能。接口电路如图3所示。

PCI9054DMA传输方式下,通过设置其DMA控制器内部的寄存器即可实现两总线之间的数据传送。传输过程由以下几个步骤实现:

1.设置传输方式寄存器:通过寄存器DMA MODE0DMAMODE1的位9来设置DMA通道的传输方式,置0表示Block传输,置1表示ScatterGather传输;

2.设置命令/状态寄存器:启动/停止DMA操作,并读此寄存器返回DMA状态;

3.设置描述寄存器:设置DMA的传输方向;

4.设置传输计数寄存器:以字节为单位设置传输数据量;

5.设置PCI地址寄存器:设置PCI总线侧的地址空问;

6.设置局部地址寄存器:设置局部总线侧的地址空间。 当进行数据采集时,由应用程序或通过DSP的外部引脚(pin21)向DSP发出采集命令,同时复位FIFO,在13SP内部程序和CPLD的控制下,数据经DO-31源源不断地输入到FIFO中,当FIFO半满时发出半满标志信号(HF#),CPLD接到半满信号后,立即向PCI9054发出中断请求信号(LINT),驱动程序响应中断,在中断响应程序内,发出读命令、要读取的字节数、传输方向、地址信号等,PCI9054设定“DMA传输开始位”启动数据传输,当ADS#为低(有效),BLAST为高(无效),LWR为低(有效)时,表明PCI9054开始一个有效的读数据周期,CPLD产生一个低电平信号REN#FIFO,同时作为Ready信号返回给PCI9054 表明已准备就绪。直到ADS#为高(无效)且BLAST#为低(有效)时,表明PCI9054已经开 始最后一个周期,同时设定D M A“传输结束位”结束DMA操作,此时REN#信号再次变高电平(无效),完成一次数据突发传输。接口电路如图4所示。

该系统的软件设计主要包括DSP测控程序、PCI设备驱动程序和Windows应用程序三个部分。驱动程序是连接硬件系统和应用程序的桥梁,是整个测控系统开发中的关键一步。在此简单介绍一下PCI设备驱动程序开发过程。

Windows环境下共有三种类型的驱动程序,分别是VXDNTWDM。因为WDM可以应用在windows982000XP下,支持即插即用、电源管理、WMI等功能,是Windows NT驱动体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未来主流驱动程序体系,所以为这里选择设计WDM驱动程序。

开发工具选择Compuware公司提供的DriverStudio完成驱动程序的开发,DriverWorksDriverStudio中的一个部分,DriverWorks中的类库封装了针对驱动程序的各种通用操作,使用其中的DriverWizard向导功能,能够非常方便地实现WDM驱动程序的开发。

其中PCI配置空间的访问采用KPciConfiguration实现。IO访问采用DriverStudio中的KIoRange类实现。硬件中断响应的处理可以采用Kinterrupt类实现。DMA读主要是利用三个类来实现数据传输,分别为:KDmaTransferKdmaAdapterK C o m m o n D m a B U ff e rKDmaTransfer用于DMA传输控制。KdmaAdapter用于建立一个DMA适配器来说明DMA通道的特性。KCommonDmaBuffer用于申请系统提供的公用缓冲区。

执行过程中驱动程序首先设置PCI9054的工作方式和中断寄存器、DMA配置寄存器,然后等待本地中断的到来。当FIFO半满时表明本地中断到来,在设备成员函数Isr_IrqO中屏蔽本地中断,在设备成员函数DpcFor_Irq()中调用KDmaTransferContinue()函数进行DMA传输。一次数据传输完毕后,驱动程序通过操作系统将内核中的数据拷贝到用户态内存,交给应用软件处理。

结语

在实验室中利用PCI9054作为接口芯片的高速测控系统,可实现持续数据传输速率达50MBs,且系统运行稳定,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