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干扰怎么解决?请赐教

楼主:
本人设计的工业仪表,遇到这样的问题:输入信号0-20MV。当用手触摸输入端子的时候,显示值会波动,这是什么干扰(好象是串模干扰),如何解决?注明:信号是经过了2个模拟开关(CD4051),由OP07放大 再采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差模平衡输入就不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就没有人知道也?差分输入好象不适合,因为输入信号有一端接地.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这是个在模拟电路中常遇到的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多讨论解决的方法.共同提高.把自己的解决办法总结一下.看看怎么可以彻底解决,不要保留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运放你也摸,找死没有人拦着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入的是直流毫伏信号.加的是电阻,用手触摸输入信号的一端,就是想测试稳定性,就是想通过讨论,看看如何消除干扰问题,本人长期做开发工作,对问题比较喜欢钻牛角尖.呵呵,大家要拍砖哈.

网友:
以手相触不应列入干扰之列,无须担心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有时候还挺有用,过去修收音机,都是利用这个手段来代替信号源检查故障(用螺刀点音放电子管的栅极在扬声器上就可以听到的交流声)。这类人体感应信号通常是50Hz的,你用一只手接触示波器的输入端(地悬空着),就可以在显示屏上看到这个波形。
从你的描述看,在不用手触及的时候就很正常了,你的试验并没有表明你的设计有问题。实际应用中也是不允许有人用手触及输入的(有时甚至会烧坏设备!例如毫伏表,在低量程时不小心用手碰了输入端,表头的表针都会被打弯)。补充点大家都知道的东西:信号的弱一方面表示电压低,一方面表示信源阻抗高。对弱信号的设计只需要保证前级有足够的增益、和信号源有良好的阻抗匹配关系、尽量使用噪声系数比较好的器件以及布线结构上注意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