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32液晶的详细技术资料1

楼主:
一、液晶驱动IC基本特性
1、具有低功耗、供应电压范围宽等特点。
2、具有16common和61segment输出,并可外接驱动IC扩展驱动。
3、具有2560位显示RAM(DD RAM),即80×8×4位
4、具有与68系列或80系列相适配的MPU接口功能,并有专用的指令集,可完成文本显示或
   图形显示的功能设置
二、模块基本特性
视域尺寸:,60.5×18.0mm(12232-1/-2),54.8×18.3mm(12232-3)
显示类型:黄底黑字
LCD显示角度:6点钟直观
驱动方式:1/32 duty,1/6 bias
连接方式:导电胶条,铁框
● 补充说明:模块外观尺寸可根据用户的要求进行适度调整。
三、工作参数
1、逻辑工作电压(VDD-VSS):2.4~6.0V
2、LCD驱动电压(Vdd-Vlcd):3.0~13.5V
3、工作温度(Ta):0~55℃(常温) / -20~70℃(宽温)
4、保存温度(Tstg):-10~70℃
四、电气特性(测试条件 Ta=25,Vdd=5.0±0.25V)
1、输入高电平(Vih):3.5Vmin
2、输入低电平(Vil):0.55Vmax
3、输出高电平(Voh):3.75Vmin
4、输出低电平(Vol):1.0Vmax
5、工作电流:2.0mAmax
五、接口说明
PCB板引脚号
12232/1
12232/2
12232/3
VDD
VSS
同12232-1引脚
GND
VDD
VLCD
V0
RET
A0
CS1
CS1
CS2
CS2
R/W
CL(外振时钟)
A0
/RD
D0
/WR
D1
D0
D2
D1
D3
D2
同12232-1引脚
D4
D3
D5
D4
D6
D5
D7
D6
背光
D7
背光
RES

背光

背光

管脚说明:
l          VDD:逻辑电源正
l         GND(VSS): 逻辑电源地
l         VLCD(VEE,V0):LCD驱动电源
l         RET:复位端,对于68系列MPU:上升沿(L-H)复位,且复位后电平须保持为高电平(H);
                对于80系列MPU:下降沿(H-L)复位,且复位后电平须保持为低电平(L)。
l         CS1:读写使能。对于68系列MPU,连接使能信号引脚,高电平有效;
                  对于80系列MPU,连接/RD引脚,低电平有效。
l         CS2:同E1引脚。
l         /RD:读允许,低电平有效。
l         /WR:写允许,低电平有效。
l         R/W:读写选择,对于68系列MPU,高电平时读数据,低电平时写数据;
                   对于80系列MPU,低电平时允许数据传输,上升沿时锁定数据。
l         A0:数据/指令选择。高电平:数据D0-D7将送入显示RAM;
                       低电平:数据D0-D7将送入指令执行器执行。
l         D0-D7: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六、指令描述
1、   显示模式设置
                      R/W
CODE: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L
H
L
H
L
H
L
H
H
H
D
功能:开/关屏幕显示,不改变显示RAM(DD RAM)中的内容,也不影响内部状态。D=0,开显示;D=1,关显示。如果在显示关闭的状态下选择静态驱动模式,那么内部电路将处于安全模式。

2、   设置显示起始行
                     R/W
CODE: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L
H
L
H
H
L
A4
A3
A2
A1
A0
功能:执行该命令后,所设置的行将显示在屏幕的第一行。起始地址可以是0-31范围内任意一行。行地址计数器具有循环计数功能,用于显示行扫描同步,当扫描完一行后自动加一。

3、   页地址设置
                     R/W
CODE: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L
H
L
H
L
H
H
H
L
A1
A0
功能:设置页地址。当MPU要对DD RAM进行读写操作时,首先要设置页地址和列地址。本指令不影响显示。
A1
A0
页地址

4、   列地址设置
                     R/W
CODE: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L
H
L
L
A6
A5
A4
A3
A2
A1
A0
功能:设置DD RAM中的列地址。当MPU要对DD RAM进行读写操作前,首先要设置页地址和列地址。执行读写命令后,列地址会自动加1,直到达到50H才会停止,但页地址不变。
A6
A5
A4
A3
A2
A1
A0
列地址

4E
4F

5、   读状态指令
                    R/W
CODE: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L
L
H
BUSY
ADC
OM/OFF
RESET
L
L
L
L
功能:检测内部状态。
      BUSY为忙信号位,BUSY =1:内部正在执行操作;BUSY =0:空闲状态。
      ADC为显示方向位,ADC=0:反向显示;ADC=1:正向显示。
      ON/OFF显示开关状态,ON/OFF=0:显示打开,ON/OFF=1:显示关闭。
RESET复位状态,RESET=0:正常,RESET=1:内部正处于复位初始化状态。

6、   写显示数据
                    R/W
CODE: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H
H
L
Write   Data

功能:将8位数据写入DD RAM,该指令执行后,列地址自动加1,所以可以连续将数据写入DD RAM而不用重新设置列地址。

7、   读显示数据
                     R/W
CODE:   A0    /RD /WR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H
L
H
Read   Data
功能:读出页地址和列地址限定的DD RAM地址内的数据。当“读-修改-写模式”关闭时,每执行一次读指令,列地址自动加1,所以可以连续从DD RAM读出数据而不用设置列地址。
注意:再设置完列地址后,首次读显示数据前必须执行一次空的“读显示数据”。这是因为设置完列地址后,第一次读数据时,出现在数据总线上的数据是列地址而不是所要读出的数据。

网友:
Re: [分享] 12232液晶的详细技术资料1

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怎么可以赚更多的新币啊!!!!!!!

网友:
谢谢soso的支持,我会自己努力赚钱的。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感谢分享;
共享精神万岁。
希望楼主以后多多分享资料,帮助更多的电子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