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服务器的处理技术

楼主:
视频服务器处理器已经从8位和16位一下子增加到256位。硬盘驱动器已经从1984年IBM PC的10MB,增长到目前在视频服务器系统里普遍采用的81GB。计算机的价格也以相应方式大大下降。   在PC机、服务器和视频媒体传输设备仍然保留着一个共同点,那就都以完成一个完整序列的任务的速度来衡量系统性能。
  比起单以“容量、储存量或者记忆量”的衡量标准来,这个标准似乎更客观一些。但业内对此仍有一些误解。
  举个例子。现在人们将处理器作为衡量系统性能的标准:处理器越快,性能就越好。然而,在过去几年,当处理器的时钟转速几乎达到极限时,速度上的大大提高对于系统性能的改善意义已经不大了,这时如果仍以处理器速度来衡量系统性能就不客观了。
  总线速度和RAM(包括DRAM到SRAM的任何RAM)对总线速率度的均衡能力,令处理器时钟速度增加无法为系统性能带来很大的改善,因此一成不变的总线速度成为系统性能提高的瓶颈。因此,有的视频服务器采用双CPU结构,操作指令系统与视频数据处理分别由不同的CPU来完成。即将视频数据通道与总线相对独立,其控制由另一个CPU完成。这样,视频信号经编码后直接写入硬盘,读出时则由硬盘直接进入解码器。所有数字视频数据流均受控直接访问,大大缓解了数据处理的压力,提高了数据处理和传输的速度和可*性,避免了由于数据量过大而造成的阻塞。我台选用的PVS1000系列color=#333333]视频服务器即采用双CPU结构。
  PC响应性也值得关注。各个插件(包括电路板)都已开始改变。需要更多可用的在线存储,程序和OS(操作系统)的大小都增长了,对第三种数据接入(通过在线因特网,在工作区里的内联网或服务器内的连接)的需要也大大增加, 这增加了对性能的要求,即系统的吞吐量增加了。
  随着视频服务器不断增加功能,例如光纤通道、故障监控、集群和并行性能集成(镜像和RAID),在OS水平的响应性的程度就进一步增加。人们正在开发可以检验和模仿类似于“恒定计算(constant computing)”这样的模型,它们对工作时间的依赖程度达到任何停机间都无法接受.性能是以每年故障秒数衡量,视频服务器需要达到这个指标。
  系统硬盘驱动器的性能仍是决定总吞吐量的关键因素.驱动器已经有了许多统计学的改进,每兆字节的价格,每种方式因素的物理储存量和传输带宽,而在最近则是驱动器速度的增加在驱动器选择中起重要的作用,逻辑方面决定驱动器每分钟转速提高能够改善系统性能。
  驱动器接口也成为影响系统性能的下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广播级的视音频信号带宽较大,数据量很大,因此它一般需要SCSI接口的硬盘。SCSI是一种总线型的系统接口,每个SCSI总线上可级联包括SCSI控制卡在内的8个SCSI接口设备。SCSI接口设备的一个很大的技术优势即它们可同时使用一条总线进行数据传输,传输速度较高。而独立的总线使得SCSI设备的CPU占有率很低。
  因为视频服务器硬盘几乎是24小时不停地运转,承受着巨大的工作量。硬盘的可*性非常重要。所以现在硬盘都采用了S.M.A.R.T.技术(自监测,分析,报告技术),各厂商也采用各自独到的先进技术来保正数据的安全.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硬盘技术,都不能根本避免硬件的损坏.为了提高可*性, 服务器多采用独立磁盘阵列 (RAID) 技术。RAID技术即把多个磁盘按一定的方法组成一个磁盘阵列,通过一些硬件技术和一系列的调度算法,使得整个磁盘阵列对用户来说,是在使用一个容量很大,可*性和速度非常高的大硬盘.磁盘阵列有许多优点:首先,提高了存储容量。其次,多台磁盘驱动器可并行工作,提高了数据传输率。第三,由于有校验技术, 提高了可*性:如果阵列中有一台硬盘损坏,可热插拔更换新盘,利用其它盘可以重新恢复出损坏盘上原来的数据,阵列控制器会自动把重组数据写入新盘,或写入热备份盘而将新盘用作新的热备份盘。另外磁盘阵列通常配有冗余设备,如电源和风扇,以保证磁盘阵列的散热和系统的可*性。
  由于SCSI连接只能提供40Mbps的数据传输带宽,目前大部分视频服务器采用光纤通道,用FC-SCSI桥接器与硬盘阵列相连。
  至于存储于视频服务器中的视频信号的质量,主要取决于通道中编码器的质量及编码时所用的取样频率,由于是转换成数字压缩信号储存于硬盘中,采取磁头在硬盘上非接触读写,可多次读取而不会导致图像劣化。
  为保证视频服务器24小时连续不断的工作,一般需要对重要部件进行冗余配置.如双电源,双系统盘,双控制卡及冗余风扇等,可以在单个部件失效的情况下自动切换到备用设备上,保证系统运行。采用RAID技术可保证视频服务器硬盘出现问题时在线更换,保证数据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