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分
黑衣人

楼主(2008-09-11):
分立元件制作的耳聋助听器
注:本文介绍的助听器电路简单、材料容易获取,适合初学者学习制作时参考,同时也可用于轻度耳聋者临时配戴,建议耳聋患者到专门机构配备适合自己的助听器,以免因小失大!
一、工作原理
耳聋助听器的电路如图1所示,它实质上是一个由晶体三极管VT1~VT3构成的多级音频放大器。VT1与外围阻容元件组成了典型的阻容耦合放大电路,担任前置音频电压放大;VT2、VT3组成了两级直接耦合式功率放大电路,其中:VT3接成发射极输出形式,它的输出阻抗较低,以便与8Ω低阻耳塞式耳机相匹配。
驻极体话筒B接收到声波信号后,输出相应的微弱电信号。该信号经电容器C1耦合到VT1的基极进行放大,放大后的信号由其集电极输出,再经C2耦合到VT2进行第二级放大,最后信号由VT3发射极输出,并通过插孔XS送至耳塞机放音。
电路中,C4为旁路电容器,其主要作用是旁路掉输出信号中形成噪音的各种谐波成份,以改善耳塞机的音质。C3为滤波电容器,主要用来减小电池G的交流内阻(实际上为整机音频电流提供良好通路),可有效防止电池快报废时电路产生的自激振荡,并使耳塞机发出的声音更加清晰响亮。
二、元器件选择
VT1、VT2选用9014或3DG8型硅NPN小功率、低噪声三极管,要求电流放大系数β≥100;VT3宜选用3AX31型等锗PNP小功率三极管,要求穿透电流Iceo尽可能小些,β≥30即可。
B选用CM-18W型(φ10mm×6.5mm)高灵敏度驻极体话筒,它的灵敏度划分成五个挡,分别用色点表示: 红色为-66dB,小黄为-62dB,大黄为-58dB,兰色为-54dB,白色>-52dB。本制作中应选用白色点产品,以获得较高的灵敏度。B也可用蓝色点、高灵敏度的CRZ2-113F型驻极体话筒来直接代替。
XS选用CKX2-3.5型(φ3.5mm口径)耳塞式耳机常用的两芯插孔,买来后要稍作改制方能使用。改制方法参见图2所示,用镊子夹住插孔的内簧片向下略加弯折,将内、外两簧片由原来的常闭状态改成常开状态就可以了。改制好的插孔,要求插入耳机插头后,内、外两簧片能够可靠接通,拔出插头后又能够可靠分开,以便兼作电源开关使用。耳机采用带有CSX2-3.5型(φ3.5mm)两芯插头的8Ω低阻耳塞机。
R1~R5均用RTX-1/8W型碳膜电阻器。C1~C3均用CD11-10V型电解电容器,C4用CT1型瓷介电容器。G用两节5号干电池串联而成,电压3V。
三、制作与使用
图3所示是该助听器的印制电路板接线图。印制电路板实际尺寸约为60mm×50mm。此印制板不必腐蚀,只要用小刀将不需要的铜箔割开揭去即可。电池夹可用尺寸约为20mm×8mm的长方形磷铜片4片,弯制成“L”形状,在底脚各打上一个小孔,用铜铆钉直接铆固在电路板上而成。
焊接好的电路板,装入尺寸约为64mm54×mm×18mm的精致塑料或有机玻璃小盒内。盒面板和上侧面,事先分别为话筒B、插孔XS开出受音孔和安装孔。装配好的耳聋助听器外形如图4所示。
本机调试很简单:首先,通过调整电阻器R2的阻值,使VT1集电极电流(直流毫安表串联在R3回路)在1.5mA左右;然后,通过调整R4阻值,使助听器的总静态电流(直流毫安表串联在电池G的供电回路),在10mA左右即可。因各人使用的驻极体话筒B参数有所以不同,有时R1的阻值也需要作适当调整,应调到声音最清晰响亮为止。
使用时,一般将助听器置于使用者的上衣口袋内,注意话筒B的受音孔应朝外。戴上耳塞式耳机,并将插头插入助听器的插孔XS内,电路即自动通电工作;拔出插头,助听器即自动断电停止工作。
助听器
耳聋
工作原理
初学者
驻极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