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2的子程序

楼主:
/*************************************************
            *原型:void write_lcdbit(unsigned char bit)
            *功能:LCD送数
            *说明:LCD-HT1622 数据在高锁存
            *参数:bit
            *返回:无
            **************************************************/
            void write_lcdbit(unsigned char bit)
            {
              CLR_LCDWD;
              if(!bit)  CLR_LCDDATA;
              SET_LCDWD;     //数据在高锁存
              SET_LCDDATA;
            }
            /*************************************************
            *原型:void write_lcdby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
            *功能:LCD送数
            *说明:LCD-HT1622 命令:101 100100 0101
            *参数:addr 地址,data 数据
            *返回:无
            **************************************************/
            void write_lcdby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
            {//命令:101?
             //地址:000111
             //数据:0001
               unsigned char i;
                 CLR_LCDCS;
                write_lcdbit(1);
                write_lcdbit(0);
                write_lcdbit(1);
                for(i=0;i<6;i++)//送地址
                 {
                  write_lcdbit(addr&0x20);
                  addr<<=1;
                  }
               for(i=0;i<4;i++)//送数
                 {
                  write_lcdbit(data&0x01);
                  data>>=1;
                  }
               SET_LCDCS;
             }
            /*************************************************
            *原型:void write_lcdcmd(unsigned char cmd)
            *功能:LCD送命令
            *说明:LCD-HT1622 命令:101 10010 0101
            *参数:unsigned char cmd
            *返回:无
            **************************************************/
            void write_lcdcmd(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i;
                 CLR_LCDCS;
                write_lcdbit(1);
                write_lcdbit(0);
                write_lcdbit(0);
                for(i=0;i<8;i++)
                {
                  write_lcdbit(cmd&0x80);
                  cmd<<=1;
                 }
                 write_lcdbit(1);
               SET_LCDCS;
            }
            /*************************************************
            *原型:void update_lcd(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length)
            *功能:将显示缓冲区数据写入LCD ,长度为length
            *说明:LCD-HT1622
            *参数:*p  指向显示缓冲区,length 显示缓冲区长度
            *返回:无
            **************************************************/
            void update_lcd(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i,j;
                  CLR_LCDCS;
                  write_lcdbit(1);
                write_lcdbit(0);
                write_lcdbit(1);
                for(i=0;i<6;i++)
                {
                  write_lcdbit(0);
                }
                for(i=0;i                 {
                  for(j=0;j<8;j++)
                  {
                    write_lcdbit((*p)&0x01);
                   (*p)>>=1;
                  }
                  p++;
                }
                SET_LCDCS;
            }

网友:
楼主 有没有测试通过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用的是 什么 单片机  指令周期是多少的

网友:
有IC 驱动程序可以提供,完美替代兼容HT1622 LQFP48 LQFP44 LQFP52 LQFP64 QFP64
QQ 191 888 5898 ,另外还有工程技术支持!

HT1621B替代HT1622取代HT1623兼容HT1625代替HT1626 中文资料 .pdf

VK1622B LQFP48液晶驅動IC.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