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vecom Q24 Plus 模块该如何初始化?

楼主:
我用的 wavecom Q24 plus 模块做gprs试验, 开机后, 可以正常使用串口进行控制通讯(发AT有OK返回)。 但是其他命令总是返回error , 再用 AT+CFUN=1重启后,几秒之内用AT+CPAS查询返回是0(表示Ready) ,但是过了一会之后AT+CPAS又会自动变成 5 (low functionality) 。 发其他命令也是返回error , 比如下发测试sim卡的命令 AT+CCID , 搞得头都大了,不知道该如何来初始化这个模块。

有谁知道怎么解决吗? 谢谢了!

网友:
想请教一下,

我这几天也是在做GPRS调试。
在调试中,只有一次可以通过一些指令,再后来就连不上了。想知道一下,GPRS的外围电路。怀疑是不是我的电路有点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