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压表

楼主:
1.实验任务
  利用单片机AT89S51与ADC0809设计一个数字电压表,能够测量0-5V之间的直流电压值,四位数码显示,但要求使用的元器件数目最少。
2.电路原理图

                 图1.28.1
3.系统板上硬件连线
a)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1.0-P1.7与“动态数码显示”区域中的ABCDEFGH端口用8芯排线连接。
b)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2.0-P2.7与“动态数码显示”区域中的S1S2S3S4S5S6S7S8端口用8芯排线连接。
c)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0与“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ST端子用导线相连接。
d)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1与“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OE端子用导线相连接。
e)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2与“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EOC端子用导线相连接。
f)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3与“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CLK端子用导线相连接。
g)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A2A1A0端子用导线连接到“电源模块”区域中的GND端子上。
h)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IN0端子用导线连接到“三路可调电压模块”区域中的VR1端子上。
i)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0.0-P0.7用8芯排线连接到“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D0D1D2D3D4D5D6D7端子上。
4.程序设计内容
  1、由于ADC0809在进行A/D转换时需要有CLK信号,而此时的ADC0809的CLK是接在AT89S51单片机的P3.3端口上,也就是要求从P3.3输出CLK信号供ADC0809使用。因此产生CLK信号的方法就得用软件来产生了。
  2、由于ADC0809的参考电压VREF=VCC,所以转换之后的数据要经过数据处理,在数码管上显示出电压值。实际显示的电压值 (D/256*VREF)
5.汇编源程序
(略)
6.C语言源程序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code[]={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nsigned char dispbuf[8]={10,10,10,10,0,0,0,0};
unsigned char dispcount;
unsigned char getdata;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i;
sbit ST=P3^0;
sbit OE=P3^1;
sbit EOC=P3^2;
sbit CLK=P3^3;
void main(void)
{
  ST=0;
  OE=0;
  ET0=1;
  ET1=1;
  EA=1;
  TMOD=0x12;
  TH0=216;
  TL0=216;
  TH1=(65536-4000)/256;
  TL1=(65536-4000)%6;
  TR1=1;
  TR0=1;
  ST=1;
  ST=0;
  while(1)
    {
      if(EOC==1)
        {
          OE=1;
          getdata=P0;
          OE=0;
          temp=getdata*235;
          temp=temp/128;
          i=5;
          dispbuf[0]=10;
          dispbuf[1]=10;
          dispbuf[2]=10;
          dispbuf[3]=10;
          dispbuf[4]=10;
          dispbuf[5]=0;
          dispbuf[6]=0;
          dispbuf[7]=0;
          while(temp/10)
            {
              dispbuf=temp;
              temp=temp/10;
              i++;
            }
          dispbuf=temp;
          ST=1;
          ST=0;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CLK=~CLK;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TH1=(65536-4000)/256;
  TL1=(65536-4000)%6;
  P1=dispcode[dispbuf[dispcount]];
  P2=dispbitcode[dispcount];
  if(dispcount==7)
    {
      P1=P1 | 0x80;
    }
  dispcount++;
  if(dispcount==8)
    {
      dispcount=0;
    }
}

网友:
Re: [分享] 数字电压表

有人成功做出來嗎??

网友:
Re: [分享] 数字电压表

不错,加个测电流的就更好了

网友:
Re: [分享] 数字电压表

如果能控制调电压和调电流就更好了!

网友:
来看看。。。。。。。。。。。。。。关注 数字电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