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论坛人气越来越低了

楼主:
 现在访问论坛的人还不到200人:L ,而且还不见上涨。
上来说话的就更少了。

论坛改版之后问题更是凸现衔接不上,没有通过测试就直接使用,至少也应该测下能否兼容吧。:( 影响人的心情。

对于删帖子也有点操作不当,对于不适合的帖子应该移到相应的板块,而不是直接删除了事。

删帖就像你上交的作业被老师撕掉一样,心里多少有点不痛快。

网友:
敢问兄台刚注册一天就这么了解?厉害。

楼主:
哈哈,这就是问题所在,我的账号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我的空间还有我以前的文章,还曾是DSP的版主呢。现在一看,我居然是刚注册的:L

网友:
以前的200人里面有不少是机器人到广告区发广告的。整顿广告区以后论坛的帖子会更有价值,论坛负载下降速度也会更快。从统计来看。论坛的ip和pv都没有降。新的sns是以前空间流量的2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访问论坛的人还不到200人:L ,而且还不见上涨。
上来说话的就更少了。

论坛改版之后问题更是凸现衔接不上,没有通过测试就直接使用,至少也应该测下能否兼容吧。:( 影响人的心情。

对于删帖子也有点操作不 ...

shicong,恩,我也可以感觉到人气不是很旺盛,能不能谈谈你的感受,比如之前与现在的对比?你觉得人气低得原因是什么?

论坛的的BUG我们最近又在进行一遍扫描,希望可以快点解决大家碰到的问题,如果你遇到问题,请及时反馈给我们;

因为此前的广告专区,有一个人发了N多重复帖子,这样会拉论坛的访问速度,所以进行了一下整顿,目前我们在管理帖子的过程中,只是针对广告贴。其他的帖子很少做删除的处理。广告贴也一般将与论坛内容有关的转移到广告专区,比如,印刷啊什么与IC极不相关的才会删除。

不知道你觉得删除的不妥的帖子指哪一类呢?我们可以参照大家的建议把广告的判断作为规则确定下来,以后误删的可能性就会更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就是问题所在,我的账号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我的空间还有我以前的文章,还曾是DSP的版主呢。现在一看,我居然是刚注册的:L

IIIIII,shicong确实是DSP的版主。

网友:
步幅大些不怕,但不求一蹴而就

引用 网友A:

shicong,恩,我也可以感觉到人气不是很旺盛,能不能谈谈你的感受,比如之前与现在的对比?你觉得人气低得原因是什么?

论坛的的BUG我们最近又在进行一遍扫描,希望可以快点解决大家碰到的问题,如果你遇到问 ...

楼主意见中肯。
论坛锐意改进,挺好,有些问题也会得到行内各位的支持。步幅可大些,但仍需循序渐进。万事都不应,也实难“一蹴而就”。
相信论坛会越办越好。
建议在空间里保存"我的回复"一项.有利于负责任和持续性交流
"小广告"是好事,对促进交流,支持小企业发展,扩大工程师们的眼界大有益处.毛病出在他混迹在各栏目中,大家嫌乱,而且很难查找.现在不只不限制,还开拓专栏.这对强化管理,防止出现一些问题是有益的.

网友:
恩,谢谢冯老师的支持!“我的回复”也觉得很必要,正在请技术一步步修改,

今天技术还在调整用户名有些混乱的迹象,在此之后我们会交涉“我的回复”问题,请大家继续支持。

恩,EEWORLD论坛这次改进感觉跨度有些大,是我们之前没有做足功课造成的,下次有改动时一定会慎重,测试后再呈现给广大工程师。

如果大家有啥问题,随时反馈给我们,我们一件件修正。

网友B:
我的ID怎么有时变成了SHUAI***,怎么回事啊?
几天不来大变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ID怎么有时变成了SHUAI***,怎么回事啊?
几天不来大变样啊

不好意思,已经联系技术了,正在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ID怎么有时变成了SHUAI***,怎么回事啊?
几天不来大变样啊

请查看下是否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意见中肯。
论坛锐意改进,挺好,有些问题也会得到行内各位的支持。步幅可大些,但仍需循序渐进。万事都不应,也实难“一蹴而就”。
相信论坛会越办越好。
建议在空间里保存"我的回复"一项.有利于负责 ...

冯老师,刚刚查看了下,在“我的话题”里打开,分为“我的主题”和“我的回复”,您看看这样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就是问题所在,我的账号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我的空间还有我以前的文章,还曾是DSP的版主呢。现在一看,我居然是刚注册的:L

在后台里显示DSP版主,但可能在刷新里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已经恢复,不好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冯老师,刚刚查看了下,在“我的话题”里打开,分为“我的主题”和“我的回复”,您看看这样行不?

看过了,就是这个,挺好,谢谢。
不过有点小差错:ID有些乱,我的ID=68517。这里有的帖子是68519,不过还是我,名字不对,内容没错。
大家别着急。

再编辑:

逐条核对以后的具体情况补充于下,供技术参考:
在9月16日及以后的帖子正确;ID=68517,名=xiaoxif
此前的不正确:ID=68519,名字=njdyp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过了,就是这个,挺好,谢谢。
不过有点小差错:ID有些乱,我的ID=68517。这里有的帖子是68519,不过还是我,名字不对,内容没错。
大家别着急。

再编辑:

逐条核对以后的具体情况补充于下,供技术参考: ...

恩,您这个太有价值了,呵呵,我马上反馈给技术!尽快调整。

网友:
希望将名字和ID调整过来!

今天上论坛发现改版前的我的贴子名字变成了“一地烟头”啦,晕!我可是讨厌烟哪!ID=64416。改版后的名字是正确的,ID=64414,与个人资料相同。希望尽快调整过来,论坛改版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有问题不怕,能及时调整过来就好。不过,还是希望尽量少出问题。网站升级是常有的事,希望借鉴一些网站的经验,在升级和改版中应保留用户原来的资料,不能什么能丢了,不能什么都需要重新开始。如网易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成功,我在网易上的信箱有8年多了,网易经过了无数次升级,可信箱没有丢过一封邮件,而在其他网站上的邮件早就无影无踪了。

网友:
关于发贴的验证码!

论坛改版后发贴需要输入验证码,这是好事。可发现输入正确的验证码,系统也报输入验证码不正确,但还能发贴成功,是不是系统也存在问题啊,还没有修改过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上论坛发现改版前的我的贴子名字变成了“一地烟头”啦,晕!我可是讨厌烟哪!ID=64416。改版后的名字是正确的,ID=64414,与个人资料相同。希望尽快调整过来,论坛改版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有问题不怕,能及时调整 ...

忙忙草,是这样的,朋友们的资料没有丢失,可能技术在后台的生成有问题,我们已经反馈给技术,他会及时调整。

这次的升级是因为我们没有做足准备,所以给大家带来了诸多不便,我们一定好好汲取这次的教训,在以后的升级工作中 做足功课,做足足够的检查。请大家监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改版后发贴需要输入验证码,这是好事。可发现输入正确的验证码,系统也报输入验证码不正确,但还能发贴成功,是不是系统也存在问题啊,还没有修改过来呀!

验证码的事情,我们也会与技术尽快协商,争取调整一个大家比较方便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