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clinux上电下自动运行程序的问题

楼主:
//具体步骤已经实现,如下,但是现在看不到自动启动
uClinux-dist/vendors/Samsung/44B0/rc内容
hostname Samsung
/bin/expand /etc/ramfs.img /dev/ram0
/bin/expand /etc/ramfs2048.img /dev/ram1
mount -t proc proc /proc
mount -t ext2 /dev/ram0 /var
mount -t ext2 /dev/ram1 /ramdisk
chmod 777 /ramdisk
mkdir /var/config
mkdir /var/tmp
mkdir /var/log
mkdir /var/run
mkdir /var/lock
mkdir /var/empty
ifconfig eth0 192.168.0.28 netmask 255.255.255.0 up
cat /etc/motd
/bin/hello

//添加
HELLO地址
上电后的运行情况

U-Boot 1.1.1----www.21spacetime.net (Mar 11 2005 - 11:34:59)

U-Boot code: 0C700000 -> 0C721300
BSS: -> 0C755C4C

RAM Configuration:
Bank #0: 0c000000
8 MB

Flash:
2 M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hfrks3c44b0=>tftp 0xc500000
//
在linux系统下使用TFTP下载uclinux_rom.bin(编译好的内核)文件到0x0c500000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4.144;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4.199
Filename 'uclinux_rom.bin'.
Load address: 0xc500000

Loading: #################################################################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1255698 (132912 hex)
hfrks3c44b0=>bootm
//////////////
解压并启动...
## Booting image at 0c500000 ...

Image Name:
uClinux_hfrk_www.21spacetime.net

Created:
5:07:00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1255634 Bytes =

Load Address: 0c008000

Entry Point:
0c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Linux version 2.4.24-uc0 (root@localhost) (gcc version 2.95.3 20010315 (release8Processor: Samsung S3C44B0X revision 0
Architecture: S3C44B0X
On node 0 totalpages: 2048
zone(0): 0 pages.
zone(1): 2048 pages.
zone(2): 0 pages.
Kernel command line: root=/dev/rom0 init=/linuxrc
Calibrating delay loop... 23.85 BogoMIPS
Memory: 8MB = 8MB total
Memory: 5252KB available (2589K code, 171K data, 44K init)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1, 8192 bytes)
Inod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4096 bytes)
Mount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4096 bytes)
Buffer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Pag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POSIX conformance testing by UNIFIX
Linux NET4.0 for Linux 2.4
Based upon Swansea University Computer Society NET3.039
Initializing RT netlink socket
Starting kswapd
ttyS0 at I/O 0x1d00000 (irq = 3) is a S3C44B0
ttyS1 at I/O 0x1d04000 (irq = 2) is a S3C44B0
ne.c:v1.10 9/23/94 Donald Becker (becker@scyld.com)
Last modified Nov 1, 2000 by Paul Gortmaker
NE*000 ethercard probe at 0x6000000:NE2000 driver modified by http://www.21spact 00 49 34 00 00 00
eth0: NE2000 found at 0x6000000, using IRQ 24
Blkmem copyright 1998,1999 D. Jeff Dionne
Blkmem copyright 1998 Kenneth Albanowski
Blkmem 1 disk images:
0: C0F4FA8-C29A7A7 [VIRTUAL C0F4FA8-C29A7A7] (RO)
RAMDISK driver initialized: 16 RAM disks of 4096K size 1024 blocksize
ipddp.c:v0.01 8/28/97 Bradford W. Johnson <johns393@maroon.tc.umn.edu>
ipddp0: Appletalk-IP Encap. mode by Bradford W. Johnson <johns393@maroon.tc.umn>NET4: Linux TCP/IP 1.0 for NET4.0
IP Protocols: ICMP, UDP, TCP, IGMP
IP: routing cache hash table of 512 buckets, 4K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512 bind 512)
IPv4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GRE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Linux IP multicast router 0.06 plus PIM-SM
NET4: Linux IPX 0.47 for NET4.0
IPX Portions Copyright (c) 1995 Caldera, Inc.
IPX Portions Copyright (c) 2000, 2001 Conectiva, Inc.
NET4: AppleTalk 0.18a for Linux NET4.0
802.1Q VLAN Support v1.8 Ben Greear <greearb@candelatech.com>
Other stuff added by David S. Miller <davem@redhat.com>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5 (c) 1998-1999 Rebel.com
VFS: Mounted root (romfs filesystem) readonly.
Freeing init memory: 44K

Sash command shell (version 1.1.1)
/>
//到此系统就停住了,不自动运行HELLOWORLD
//以下的是手动运行的情况
Sash command shell (version 1.1.1)
/> ls
bin
dev
etc
home
lib
mnt
proc
sbin
tmp
usr
var

/> cd bin
/bin> ls

//
可以看到/bin目录下有hello
agetty
busybox
cat
chgrp
chmod
chown
cmp

cp
date
dd
dhcpcd
expand
ftp
ftpd

gdbserver
grep

hello

hostname
httpd
ifconfig
l

lcd
ln
login
ls
mkdir
mkfifo
mknod

more
mount
mv
ping

reboot
rm
rmdir

route
sh
sync
telnet
telnetd
tftp
touch

version
/bin> hello
hello world! this is my first app
//
手动运行就是好的
/bin> cd
/> hello
hello world! this is my first app
不同的目录下手动运行都是好的
/>

网友:
问题解决了,要在配置选项busybox中选中init--(init /linux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