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故障排除的一般方法

楼主:
数字万用表是利用模/数转换原理,将被测量转化为数字量,并将测量结果以数字形式显示出来的一种测量仪表。数字万用表与指针式万用表相比,具有精度高、速度快、输入阻抗大、数字显示、读数准确、抗干扰能力强,测量自动化程度高等优点而被广泛应用。但若使用不当,则易造成故障。  本文以数字万用表DT-830为例,谈谈数字万用表故障的一般排除方法。
  数字万用表故障排除一般应从电源入手。例如,接通电源后,若液晶元显示,应首先检查9V层叠电池的电压是否过低;电池引线是否断开。寻找故障应遵循“先里后外,先易后难”的顺序。数字万用表故障排除大致可以按如下方法进行。
  一、外观检查。
  可以用手触摸电池、电阻、晶体管、集成块的温升是否过高。如新装入的电池发热,说明电路可能短路。此外,还应观察电路是否断线、脱焊、机械损伤等。
  二、检测各级工作电压。
  检测各点工作电压,并与正常值比较,首先应保证基准电压的准确度,最好是使用一块相同型号或相近似的数字万用表进行测量、比较。
  三、波形分析。
  用电子示波器观察电路各关键点的电压波形、幅度、周期(频率)等。例如,如
测时钟振荡器是否起振,振荡频率是否是40kHz。若振荡器无输出,说明TSC7106内部反相器损坏,也可能是外部元件开路。观测TSC7106第{21}脚的波形应为50Hz方波,否则,可能是内部200分频器的损坏。
  四、测量元件参数。
  对故障范围内的元件,进行在线测量或离线测量,应分析参数值。对于电阻在线测量时,应考虑与其并联的元件的影响。
  五、隐性故障排除。
  隐性故障是指故障时隐时现,仪表时好时坏的故障。此类故障比较复杂,常见的原因包括焊点虚焊,松脱、接插件松动,转接开关接触不良,元件性能不稳,引线将断不断等。此外,还包括一些外界因素所造成的。如环境温度过高,湿度过大或附近有间歇性的强干扰信号等等。

网友:
好帖好帖,顶!

好帖好帖,顶就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