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奈何花落去!折磨的电路,求教解决之道!!!

楼主:
2粒2032电池全新是有6.8v电压之高;
供给pic单片机,它最高工作电压5.5v;
有何好办法?

工作过程:
   按键之后led工作,电流50mA;
   60s后,系统休眠,电流2uA;
   再次触发按键,led再次工作。。。。。

1,串联2个二极管在电源正极,工作的时候能降压;
   而当系统休眠时电流太小,几乎没有压降;
2,用稳压管正向降压,或反向稳压,也不可,休眠电流大
3,用2个电阻分压后供给单片机也不可,因为工作时提供它1mA的话,
   休眠时仍然供了1mA,
4,求教哪位大侠有好的解决方法。此等低成本电路没法用LDO之类的变换。
   如何降到5.5v以下,且休眠时功耗低???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电池加PFM升压--成本高了点,但可减少一个电池。静态电流会增大一点。

电池不能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F509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1,单电池升压,你是指将一个电池升到5v来用是么,
静态电流大可不行啊,待机至少要持续半年以上啊。
哎,这个一个电池用的时间太短了,用2个电池主要是想延长工作时间。

换什么电池呢,AG13好,用3个可以搭成4.5v,但是电能少了一半,
其厚度也没法接受。

2,12f509可以工作在2-5.5v,呵呵,你也是想建议用1个3v的电池么?

感谢两位探讨!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你1楼的做法,再在单片机电源地并一稳压管5v1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其他办法成本都高的.

网友D:
玩一把这个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一把这个如何?

不错,独立供电

网友:
理想方案

引用 网友D:
玩一把这个如何?

这是个很好的方案!

网友:
用一个稳压电路(只需三个三极管和三个电阻)稳压至3.5V,静态电流小于10uA,这样还可以减少LED限流电阻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