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优化I/O点的常规方法探讨

楼主:
一、前言
    当前,可编程控制器(PLC)作为一种成熟稳定的控制器,以卓越的稳定性、可靠性、抗干扰性和编程简单、容易掌握等特点在工业控制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控制系统中,PLC作为主控设备,与控制对象中的各种输入信号(如:按钮、接近开关、编码器等检测信号)和输出设备(如继电器线圈、电磁换向阀等执行元件)相关联,随着控制系统的复杂程度和控制设备增多,PLC需要的输入输出点数也大量增加,这就有必要通过采用各种方法对I/O点进行优化,来减少系统占用I/O点数使用数量,提高I/O的利用率,降低硬件使用成本,下面以西门子PLC为例从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二、软件方法
    1.单按钮控制启动/停止
    通常情况下,PLC控制的外部设备至少要有一个启动和一个停止按钮作为输入信号来控制程序的运行和停止,因此至少需要两个输入点,在点数紧张的情况下可采用单按钮控制进行优化,将节省下的点留作扩展功能。
    图1为PLC的外部接线,SBl接输入I0.0,Q0.0接继电器输出,通常情况下,继电器应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
图1
    图2中,输入信号I0.0第一次短暂闭合,在正向脉冲指令下,辅助继电器M0.0输出一个周期的脉冲,则使网络3接通,输出Q0.0并实现自锁,输入信号 I0.1第二次闭合,则网络2接通,使辅助继电器M0.1接通,常闭点M0.1打开,使网络3断开,输出Q0.0停止输出。
图2
    除了上述的方法外还可以采用计数器,R/S指令,寄存器等方法实现。图3为采用R/S指令方式的方法。
图3
    2.典型问题和解决方法
    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如果对PLC的运行原理不了解或理解的不够透彻,那么在程序的编写上很容易出现问题,左图也为单按钮实现启动/停止的梯形图,但在实际的调试中确是不可行的,达不到为我们预期的效果,通过与图2的对比我们发现:在网络1上少一个正向脉冲指令,这个指令是关键。这样我们就清楚问题的所在:由于I0.0.接通的时间比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长,有时为N个或N+1个,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必须每次都是奇数才可以,所以导致调试时的不成功,因此加一个正向脉冲指令可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如果将图2中网络2和网络3颠倒,其结果是Q0.0没有输出,原因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网络2和网络3先后接通,然后将运算结果存人映像寄存器当中,所以就不会有任何的输出。
图4
    在R/S方法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是锁存器的R/S端不能采用图5这种结构,系统会提示错误,所以只能是图2中的结构,才能正确执行。
图5
    上述是用单触点实现启动/停止方法中比较常见的典型问题,尤其是初学者容易出现,这些问题虽然不大,但往往都是关键,如果在设计和调试中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存在,那会减少错误和缩短调试的周期。
    三、硬件方法
    1.优化输入点数
    在某些应用场合下有“自动控制/手动控制”的要求,并且在运行过程中,自动和手动不会同时进行,这样就可以将自动和手动按照不同的控制状态分组接入PLC输入端,可减少输入点,提高输入点的利用率,图6中的示例节省了50%的I点,相当于输入点数扩充了一倍。
图6
    其中SA为手动/自动切换开关,SBl,SB2,SB3为一组输入,SBl0,SB20,SB30为一组输入。
    在某些联锁情况下,如果PLC内部不采集该触点信号的状态,可采用物理联锁的方式进行,即硬件连接上进行联锁(不必每一个开关量都接到PLC的输入端),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输入点数。
    2.优化输出点数
    除了优化输入点数外还可优化输出点数,对系统整个运行过程中,输出状态完全一样的执行元件可以采用并联的方式,但要注意负载的功率情况,通常情况下采用继电器加续流二极管。此外还可以采用三八线译码器等方法,但需采用外部元器件,操作略微复杂一些。
    四、结论
    上述的几种方法虽然比较简单,但切实可行并且容易掌握,在不同的PLC中实现的途径略微不同,但基本思路都是一致的,通过对系统的优化可以进一步提高I/O的利用率,节省输入和输出点的数量,减少PLC的体积,降低硬件成本,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