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几个关于杜洋的3208电子钟故障问题

楼主(2008-09-24):
【求助】请教几个关于杜洋的3208电子钟故障问题
3208终于DIY完成了,就是有些故障,请教一下
问题1:制作完成,开机后有没有什么需要按键的操作?第一个画面是什么啊?
问题2:DS1302的第8引脚上的3.6V电池作用是什么,如果不接,会出现什么情况?
问题3:看老网站论坛上有网友说要把P2口线和Y0到Y15线的顺序都倒过来接,不然会出问题,很多人都这样说,所以
我就按着这样接线的,不知这样和杜洋发布的电路图哪一种是正确的连接图?
问题
电池
网站

网友:
没做过这个钟.
DS1302的8脚上接的这个电池是个备用电源,在市电关掉的情况可以保持时钟正常运行.
如果没有这个电池,那每次上电后时钟将会回到出厂时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