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用LM317的闪烁灯

楼主:
LM317常用作电压稳压器中的调整元件,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不寻常的应用,只要配上不多的外部元件,可以使一个12V的小灯泡闪烁发光。

  如图,采用所给的元件参数值和信号,当电路接通以后,小灯泡将以4Hz的频率闪烁,当然,若改变元件参数(R2或C2,当R2或C2变值时,其它相应电阻或电容值也改变,使之与R2或C2相同),闪烁的频率也会变,若要使闪烁的灯光停止闪烁,可用>1V的电压驱动T1。
  由于LM317本身传输电流>1A,电路能自动限制开启电流,因此灯泡的寿命是相当长的。有兴趣者不妨试试。

网友:
LM317的闪烁应用使一个12V的小灯泡闪烁发光。C2元件参数值   未说明
本认未试验

网友:
Re: [分享] 妙用LM317的闪烁灯

为什么改变元件参数(R2或C2,当R2或C2变值时,其它相应电阻或电容值也改变,使之与R2或C2相同),灯会闪烁?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