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MC65单片机在电动自行车控制器中的应用

楼主:
1 引言
所谓中断是指当CPU正在处理某件事情的时候,外部发生的某一事件(如一个电平的变化,一个脉冲沿的发生或定时器计数溢出等)请求CPU迅速去处理,于是CPU暂时中止当前的工作,转去处理所发生的事件。中断服务处理完该事件以后,再回到原来被中止的地方继续原来的工作,这样的一个过程称之为中断。以8051为例,中断系统含有5个中断源,分别是外部中断0请求(INT0),外部中断1请求(INT1),定时/计数器0溢出中断请求(T0),定时/计数器1溢出中断请求(T1)以及串行口中断请求(Tx/Rx)。既然系统含有5个中断源,就有可能出现数个中断源同时提出中断请求的情况,这样,设计人员必须事先根据它们的轻重缓急来为每个中断源确定CPU对其的响应顺序。然而,对于中断优先级寄存器IP来说,只可能设定两级优先,即控制位为1时对应的中断源为高级中断,反之,控制位为0时对应的为低级中断。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中断正在执行,如何才能让它响应同级甚至是低级中断请求呢?

2 中断多优先级的扩展
根据8051的结构特点,其中断系统中含有两个不可寻址的“优先级生效”触发器。一个用于指出CPU是否正在执行高优先级的中断服务程序,这个触发器为1时,系统将屏蔽所有的中断请求;另一个则指出CPU是否正在执行低优先级中断服务程序,该触发器为1时,将阻止除高优先级以外的一切中断请求。由此可见,若要响应同级甚至是低级中断请求,必须使得该“优先级生效”触发器清零。但该触发器又是不可寻址的,所以无法用软件直接清零。遍历系统所提供的111条指令,只有RETI可以达到此目的。该指令可在CPU执行该指令时,一方面清除中断响应时所置位的“优先级生效”触发器,另一方面可从当前栈顶弹出断点地址送入程序计数PC,从而返回主程序。

3 软件扩展方法
3.1 高级中断源响应低级中断源的软件设计
现以当前IE=84H(开放外部中断1及总控制位),IP=04H?设定INT1为高优先级?正在执行外部中断1服务子程序为例来进行说明。如欲响应串行口中断,也就是要实现高级中断源响应低级中断源,设计时可加入如下代码而无须改变IP寄存器的内容:
PUSH IE ;IE内容入栈保护
MOV IE , #10010000B ;开放串行口中断
CALL PP ;继续执行原中断子程序,但可
随时响应串行口中断请求
...
POP IE ;恢复原IE内容
RETI
PP: RETI
3.2 同级中断源之间的响应
上述代码体现了高级中断源(INT1)响应低级中断源(串行口)的软件实现方法。但是, 8051系统共含有5个中断源,因此必须解决同优先级中断之间的嵌套问题,具体源程序如下: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LJMP X0 ;INT0入口地址
ORG 000BH
LJMP T0 ;T0入口地址
ORG 0013H
LJMP X1 ;INT1入口地址
ORG 001BH
LJMP T1 ;T1入口地址
ORG 0023H
LJMP SS ;串行口入口地址
MAIN: MOV IE ,#9FH ;开放所有中断
MOV IP,#03H ;设定INT0、T0为高优先级
SJMP $
X0: PUSH DPL
PUSH DPH
MOV DPTR,#X0RL
PUSH DPL
PUSH DPH
RETI ;(PC)=X0RL,清"高优先级生效"
触发器,此时可响应其它中断请求
X0RL:· ;INT0子程序的真实入口地址
·
·
·
POP DPH
POP DPL
RETI
T0: PUSH DPL
PUSH DPH
MOV DPTR,#T0RL
PUSH DPL
PUSH DPH
RETI ;(PC)=T0RL,清"高优先级生效"
触发器,此时可响应其它中断请求
T0RL: · ;T0子程序的真实入口地址
·
·
·
POP DPH
POP DPL
RETI
X1: PUSH DPL
PUSH DPH
MOV DPTR,#X1RL
PUSH DPL
PUSH DPH
RETI ;(PC)=X1RL,清“高优先级生效”
触发器,此时可响应其它中断请求
X1RL: · ;INT1子程序的真实入口地址
·
·
·
POP DPH
POP DPL
RETI
T1: PUSH DPL
PUSH DPH
MOV DPTR,#T1RL
PUSH DPL
PUSH DPH
RETI ;(PC)=T1RL,清"高优先级生效"
触发器,此时可响应其它中断请求
T1RL: · ;T1子程序的真实入口地址
·
·
·
POP DPH
POP DPL
RETI
SS: PUSH DPL
PUSH DPH
MOV DPTR,#SSRL
PUSH DPL
PUSH DPH
RETI ;(PC)=SSRL,清"高优先级生效"
触发器,此时可响应其它中断请求
SSRL: · ;串行口子程序的真实入口地址
·
·
·
POP DPH
POP DPL
RETI
上述程序利用IP寄存器给出了两级优先级,其中INT0、T0为高优先级,INT1、T1串行口为低优先级。为使某中断能响应同级甚至低级中断,只要在中断服务子程序中用RETI指令清除相应的不可寻址的“优先级生效”触发器即可。程序一开始的两条PUSH指令的作用是对原始数据进行入栈保护(如此时DPTR中的数据不需保留,则这两条压栈指令也可不要,相应的弹栈指令也可不要),然后将其真实子程序入口地址入栈,并经RETI出栈后弹给PC指针,以便在执行完RETI后正确执行真实子程序。当该中断服务子程序执行完毕后,RETI将返回主程序断点处以继续执行原来程序。
4 结束语
本文所阐述的多优先级扩展方法是纯软件方法,该方法只需在程序中加入为数不多的相应代码,便可进行各种中断嵌套(如同优先级响应或高优先级响应低优先级等)。此方法的代价是要花费更多的中断响应时间,但相对于添加硬件扩展的方法而言,这点代价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