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一个高压放在电路的问题

楼主:
能不能帮我看一个电路,我的电路是这样的,一个高压放大电路,是要将0-2.5V的电压放大到0-150V,我的供电电压是200,也就是图上的+105ISO换成了200V,2N5551换成了MSPA42,R49换成了58K,R50换成了2K,R19换成了130K,可是我现在发现输出在-1.7V-200V之间,而且电路不是线性的,为什么?

网友:
几个要请教的问题

仔细看了这个电路,在这个需要较高输出电压的直流放大电路中还有几个问题请教,以便继续讨论:

1、末级电源电压就是200V,原来是多少?
2、修改反馈分压(R49/R50)比和推动级负载电阻(R19)阻值的目是不是想提高末级和末前级增益?
3、负载情况(阻值和连接)

另外建议:在输出之外的前面选择合适的点同时监视(特别是末前级集电极的电压情况--R19阻值变化会影响这级的工作点和负载线),可能有助于你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