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分线器

楼主:
本电路可以将你家的或单位的一条电话线路并接多部电话,而不会出现电话间的互相监听,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保证了并接多部电话节省开支,很有使用价值!不妨你也作一个,感受一下成功的乐趣。接线时局线接L+/L-(注意电压接性),L1/L2和L1'/L2'分别接两部电话(不分解性)。电路图如左。
工作原理

设线路上接有两部电话,分别接在L和L'上。(我们知道电话在待机时,局线L上视交换机的不同将有60V或48V的直流电压。震铃时将有95V获75V的交流电压存在。当电话摘机时线路电压由于电话机内阻的介入将下降为10V左右,本机就是根据这一原理设计而成。)两机均待机,如这时有电话打来,交流电流将通过上述电路使两机产生振铃。设L线上分机先摘机,线路上的直流电压在瞬间击穿D2通过R2向BG1可控硅的控制极施加触发电压时BG1迅速导通,形成直流通路,电话可以正常通话。由于这时线路电压一降低,接在L'上的电话将不能听到任何声音。这是如果想转到待机电话,摘机电话可通过拨打数字键像待机呼叫(注意 :电话必须在脉冲拨号状态),待机听到振铃后,摘机。在线电话挂机后即可通话,原理相同。增加单元电路可扩展为若干路分机,但最多不要超过10路。

元件选择
  BG1,BG2为MCR100-6等小型单向可控硅,原则上反向击穿电压大于100V即可。D1,D2为18V的稳压二极管。整个电路可装入电话接线盒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