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关复位的问题

楼主(2008-10-06):
一个有关复位的问题
本人做的一个串口接收的测试程序,上机位使用串口调试助手,
由于下载程序口和串口通信用的同是COM2,所以在刚下载完程序的时候,有些乱码造成ED灯点亮,这是正常的,但本人复位以后,重新发数据点亮LED灯却没有任何反应;不进行复位,直接发数据则正常,
为什么?
#include
void mia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1=1;
REN=1;
EA=1;
ES=1;
while(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中断方式做串口通信;
{
if(RI==1)
{
RI=0;
P1=SBUF; //点亮LED灯
}
}
void
,
数据
include
LED灯
程序

网友:
while(1)
{
}
里面加个;试试看

楼主:
我刚试过,还是一样的现象(发现一个问题),程序应驱除
if(RI==1)
{
},但有关复位的问题依旧.只是复位后LED灯不是原来的全熄灭,而是全亮.更不明白了.
下面用查询方式现象也是同样的!
#include
void mia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1=1;
REN=1;
EA=1;
ES=1;
while(1)
{
if(RI==1)
{
RI=0;
P1=SBUF;
}
}
}

网友:
上电复位后 sbuf里面的数据为0 所以你的灯就是全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