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7楼建议,终止这个讨论

楼主:
接受 7 楼提议,这类题目应当在《初学者园地》栏目进行类似内容的讨论。暂时保留2日后转移。

从<电子设计1000例>选出这个电路,我的问题是:
如何利用交流等效电路的方法,半定量的分析解释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本主题原是对thtlj 主题的回复: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52107&extra=&page=1 )

Sound Mixer/Amplifier

Both input signals can be independently controlled by VR1 and VR2. The balance control VR3 is used to fade out one signal while simultaneously fading in the other. The transistor provides gain and the combined output signal level is controlled by VR4 (optional).

网友A:
感觉这个三极管就是一个简单的共基极小信号放大作用啊,不知道是不是按这个来分析呢,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三极管就是一个简单的共基极小信号放大作用啊,不知道是不是按这个来分析呢,等待高手解答

是的,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电路,别看玄了。选择这样一个表面和实际上都很简单的电路,旨在从简单的电路入手,回忆/复习/整理一些基本理论知识,从而摸索综合性的利用基本理论来解决工程问题的方法和思路(这就是工程师的基本技能)。不知道先生是否有兴趣?(电路取自《电子电路1000例》。
具体到这个题,就是复习三极管的等效电路及其在分析/设计中的应用

网友:
呵呵,突然想到了高中上课,老师出个例题 ,引导你思考,然后公布答案,这样的知识记忆很深刻呢,因为是经过思考得来的!

网友B:
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吧!?

对,是一个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现在需要的:
1、如何从整个结构分析说明这个电路;
2、最好利用等效电路的方法来分析/解释这个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冯老啊:这是一个最典型的共射放大器电路啊,直流等效电路也是标准的偏置电路,交流等效电路更是标准的共射放大器了。凡是模拟电子技术的教材和书都讲过的吗,当然就有直流和交流等效电路分析法了。也许对一些初学电子技术的朋友是有点难度,那你就写个贴子讲讲吧!我看在这个《电源管理》专题里讨论这个问题有点不合题意吧!还是到《初学者乐园》讨论比较好吧!!

网友:
接受提醒,建议终止这个讨论。

引用 网友D:
冯老啊:这是一个最典型的共射放大器电路啊,直流等效电路也是标准的偏置电路,交流等效电路更是标准的共射放大器了。凡是模拟电子技术的教材和书都讲过的吗,当然就有直流和交流等效电路分析法了。也许对一些初学电 ... [/quote

走错门,添乱了,抱歉。
谢谢你的提醒。马上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