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端口操作

楼主:
AVR端口是真正的双向端口,不像51伪双向。这也是AVR的一项优势,只是操作时大家注意DDRn就可以了。真正双向端口在模拟时序方面不如伪双向的方便。
  DDRn PORTn PINn 解释:n为端口号:ABCDE
  DDRn:控制端口是输入还是输出,0为输入,1为输出。个人记忆方法:一比零大所以往外挤,即1为输出,0为输入。
  PORTn:从引脚输出信号,当DDRn为1时,可以通过PORTn=x等端口操作语句给引脚输出赋值。
  PINn:从引脚读输入信号,无论DDRn为何值,都可以通过x=PINn获得端口n的外部电平。
  当引脚配置为输入时,若PORTxn 为"1“,上拉电阻将使能。内部上拉电阻的使用在键盘扫描的时候还要说到。
端口更详细功能及介绍以及端口第二功能请参考数据手册。
端口引脚配置
DDxn   PORTxn   PUD (in SFIOR)   I/O   上拉电阻说明
0   0   X   输入   No 高阻态 (Hi-Z)
0   1   0   输入   Yes被外部电路拉低时将输出电流
0   1   1   输入   No高阻态(Hi-Z)
1   0   X   输出   No输出低电平 ( 漏电流)
1   1   X   输出   No输出高电平 ( 源电流)

  如果有引脚未被使用,建议给这些引脚赋予一个确定电平。最简单的保证未用引脚具有确定电平的方法是使能内部上拉电阻。但要注意的是复位时上拉电阻将被禁用。如果复位时的功耗也有严格要求则建议使用外部上拉或下拉电阻。不推荐直接将未用引脚与VCC 或GND 连接,因为这样可能会在引脚偶然作为输出时出现冲击电流。
下面我们来看例子: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3;
DDRA = 0x03;
PORTB = 0x00;
DDRB = 0x01;
PORTC = 0x00;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建议赋值为零

PORTA = 0x03;DDRA = 0x03;这两句使PA口的PA1和PA0处于输出状态,PA7—PA2处于输入状态,因为先定义了PORTA=0x30,PA1和PA0的内部上拉电阻也使能了。这里的0x03即二进制的00000011,从左到右对应于Pn7--Pn0八个IO口。

通过跑马灯程序来深入理解IO口的操作: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6-11-21 9:20:57
// Target : M32
// Crystal: 7.3728Mhz

#include
#include

void _delay(unsigned char n) //延时函数定义
{
unsigned char i,j;
for(;n!=0;n--) //n*10ms
{
for(j=100;j!=0;j--) //100us*100=10ms
{
  for(i=147;i!=0;i--) //delay 100us
  ;
}
}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k; //
PORTA=0xFF;         //PA口设为输出高电平,灯灭
DDRA=0xFF;           //PA¿ÚΪÊä³öģʽ
while(1)
{
  i=1;
  for (j=0;j<8;j++) //循环8次,即PA0~~PA7轮流闪亮
  {
    PORTA=~i;     //反相输出,低电平有效,对应的灯亮
    for (k=0;k<10;k++) _delay(100);   //延时 100*10=1秒,可自行调节         i=i<<1;         //左移一位,I的值将向下面的列表那样变化
  // 0b00000001 PA0
  // 0b00000010 PA1
  // 0b00000100 PA2
  // 0b00001000 PA3
  // 0b00010000 PA4
  // 0b00100000 PA5
  // 0b01000000 PA6
  // 0b10000000 PA7
  }
}
}

其他IO口操作指令:

void main(void)
{
PORTA=0xff;
DDRA=0xff; //输出 模式 ,IO口上拉电阻有效,1为输出,0为输入。
PORTA=0xf0; //等
以下三条指令只对操作符号右边的数字位是一的位操作。
PORTA&=~0xf0; //清零 0xf0为 01110000 ,即把654三位清零,其余数位不变。
PORTA|=0x77; //置一 0xf0为 01110111 ,即把654210六位清零,其余数位不变。
PORTA^=0x70; //翻转 如果是零变成1,是一变成0。
(P & 0x80)==0x80; //按位与 判断p的第七位是否是一,是则成立

关于1< ADIF是一个寄存器变量,可以堪称数字4, 跟手册中的定义,包含芯片头文件的定义是一样的。
(1< ADCSR=(1< ADCSR|=(1< ADCSR&=~(1< while(ADCSR&(1<
while(1)
{
while(ADCSR&(1< {
程序......

实践出真知:只看这样的说明是很枯燥的,从实践中去学习会是更好的途径,把这些代码都写到单片机里,一步一步调试运行,看看各个端口以及寄存器的效果,也锻练程序调试能力,和乐而不为呢?

网友:
整体不错,但是里面很多错误的地方!!
{
i=1;  //
for (j=0;j<8;j++) //循环8次,即PA0~~PA7轮流闪亮
{
//PORTA=~i; //反相输出,低电平有效,对应的灯亮 i=1, ~1=0,怎么是下面的那些呢??!!
for (k=0;k<10;k++) _delay(100); //延时 100*10=1秒,可自行调节 i=i<<1; //左移一位,I的值将向下面的列表那样变化

这个地方也胡乱解释,误人子弟
PORTA=0xff;
DDRA=0xff; //输出 模式 ,IO口上拉电阻有效,1为输出,0为输入。
PORTA=0xf0; //等
以下三条指令只对操作符号右边的数字位是一的位操作。
PORTA&=~0xf0; //清零 0xf0为 11110000 ,即把7654三位清零,其余数位不变。
PORTA|=0x77; //置一 0xf0为 01110111 ,即把654210六位清零,其余数位不变。
PORTA^=0x70; //翻转 如果是零变成1,是一变成0。
(P & 0x80)==0x80; //按位与 判断p的第七位是否是一,是则成立

网友:
学习了

近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