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触摸屏选型
ben007
ben007

网友A(2008-10-07):
触摸屏选型
请教下各位大虾有没有做过用单片机控制触摸屏的项目,触摸屏选的是哪个厂家的?
小弟想选一个3.8寸的触摸屏,外观尺寸最好别太大,最好在84MM*61.5MM左右。
有哪位大虾知道,推荐下触摸屏,谢谢!
触摸屏

网友:
由于触摸屏尺寸的规格系列很完整,屏幕尺寸变得不是很重要的了.你给的尺寸提法重叠,3.8寸的其实就是84mmx61.5mm的,既然如此具体何必又要说"最好别太大",岂不自相矛盾?
用"
触摸屏 3.8寸
"直接在Google上检索,答案很多的.觉得你更要注意以下问题:根据你的设计需要,侧重在那些更有意义的特性参数上,例如结构,耗电,受力方式,耐磨性,耐冲击性,以及分辨率,透光率,响应速度等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