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的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在哪儿能找到2.4G频段的功放芯片谢谢

网友:
到Google上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方便地检索到

检索用词:2.4GHz PA (或Power Amplifier)

例如检索到SST的产品:
http://www.sst.com/products.xhtml/communications_ics/power_amp/2.4GHz/
里面就有若干2.4GHz的功率放大电路,把下载的资料贴上来,请参考(其中包括LNAs).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要求另外检索.

2.4G PA-LNA.zip

网友:
Re: [求助] 关于功放的问题

搜索富士通 三菱等日本公司的IC
均有该频率的芯片

网友:
2.4G 频段的,很多牌子都有啊!   你要输出时多少的?   我是Anadigics的代理,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1QQ:425807416
你可以上http://cn.anadigic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