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帮助分析该电路原理

楼主:
该电路是从IN 端输入信号,可信号又返回了输入端。搞不明白是不是限幅电路。请求高手帮忙分析下。先谢谢了。

网友:
不考虑信号源内阻,这是一条短路线

你没有完整地画出这个电路,按照你的说法:"信号又返回了输入端",就是说你是以R4与二极管连接点当作输出的,在这种叙述下,这个电路输入输出之间就只是一条短路线

如果继续讨论,请准确,完整地给出电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