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106的带宽

楼主:
INA106在处理小信号时,放大10倍,正常,但是当信号增大时,输出信号失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希望大家提意见。

网友:
楼主题目:INA106的带宽,可内容中没有

任何“线性”放大器的工作都有一定的幅度限制的,作为一款所谓"精密放大器",1NA106除了在IC内集成有[较]精密的反馈电阻和串接电阻(100k/10k)之外,也只不过是一般的运算放大器,在输入信号超过一定范围(或其它情况--没有电路很难说是什么)时,产生失真是很一般的现象.你应当给出你的连接情况,并给出出现失真的输入电压幅度.
你的题目是:INA106的带宽,可内容没有涉及,这个电路的小信号情况下3dB带宽为5MHz.你使用在什么频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