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ARM是不是要先会操作系统啊

楼主:
我不是学软件专业的,操作系统那本书看了半章就看不下去了
。。。这样还能学ARM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ARM的编程模型,基本的汇编和C语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各有各的方法,分开也可以,不过,如果学Linux下面的,最好还是有点基础。可以搞个arm板,从基础的实验做起,看自己缺那方面的知识,就补那方面的。慢慢你就会比较系统的连接起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要有信心,这里边有很多人都不是学软件专业的,学软件专业的多干PC软件了,不在这里,呵呵.

网友:
那你还是别学了

网友:
Re: [分享] 学ARM是不是要先会操作系统啊

弄个开发板从实际的系统开始学起应该会比较容易些,比较好理解。呵呵。

网友:
Re: [分享] 学ARM是不是要先会操作系统啊

不一定的,不过因为ARM一般用在比较复杂的系统之中,所以一般有操作系统的.

网友:
我正想试试把ARM当单片机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