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定时问题(程序)

楼主:
我刚开始学avr,今天写了一个定时的程序试试效果,可出现了一个问题,请各位高手看看。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8-10-13 20:56:48
// Target : M8
// Crystal: 4.0000Mhz
#include
#include
int count;
void port_init(void)
{
  DDRB=0xF0;
  PORTB=0xFF;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3D; //set count
TCCR0 = 0x05; //start timer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10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 0x3D; //reload counter value
count++;
if(count==200)
    {PORTB |= BIT(4);
  count=0;
    }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while (1) {
  if ((PINB & BIT(0)) == 0)   /*判断是否按下*/
   {
   PORTB &= ~BIT(4);/*点亮指示灯*/
   timer0_init();

   }

  }
}

问题是灯亮了,但是一直不会灭。检查了好几次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给看看。

网友:
int count=0;

count赋了初值,但灯还是不会熄灭。

网友:
本低手看了下

这得跟电路图对照起来才能看明白,现在只好瞎猜...
PORTB置'1'灭灯,置'0'亮灯,对吗?
如此,亮灯是按键检出后,灭灯是在中断里干的,看来毛病是没进中断服务。
TIMSK置成全0,是不是中断没被enable?

网友:
首先请确认CPU硬件工作正常。

小改一下程序,例如
  if ((PINB & BIT(0)) == 0)   /*判断是否按下*/
   {
   PORTB &= ~BIT(4);/*点亮指示灯*/
   }
else
{
PORTB |= BIT(4);
}

确定硬件正常以后,再找定时器的问题

网友:
[猫仙] --高手

(引用:TIMSK置成全0,是不是中断没被enable)

改:TIMSK = 0x01;(TOIE0--T/C0溢出中断允许标志位)

           真是一真见血啊,学习了,谢谢!

网友:
呵呵  刚看到这个帖子 仙猫说的不错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在avrstdio里面进行软仿真 也是可以看出来的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