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操作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
画原理图时,发现网络标示号为NetLabel240,想把它还原成NetLabel0或者NetLabel1,弱弱的问一句protel里该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好像是,对任一网络,若不人为强制定下标号,系统就给胡乱赋予一个标号。
如果对某网络的标号感冒的话,就在电路图上设置一个喜欢的标号好了,它就不会乱来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当你点了“放置网络标号”按钮后,不要先放置,先按一下Tab键,就弹出一个对话框了,网络标号就随便改了。其实你说的网络标号是系统默认的。按Tab键修改默认值这个操作不仅仅是加网络标号时“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比如放置元件等也可以按Tab键修改元件属性的,还有更重要的操作,当制作元件时,放置元件引脚时就必须先按Tab键修改引脚的标号。总之按Tab键是很有用的,一定要学会使用,当你使用后就会发现这个键带来的好处了。

再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当给一组引脚加网络标号时,如D0~D7,A0~A7,A8~A15等等吧,就必须先按Tab键将网络标号修改成第一个标号,如先修改成D0并放置后,然后就可以连续放置了,它会自动变成D1~D7。需要再次放置D0~D7,再修改第一次的D0就可以,依此类推,你慢慢体会吧,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