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
本人可以上网 但是不能上QQ 为什么

网友:
要是设置个代理服务器呢?

网友:
有的是内网,有的是外网,经常看到的是可以上学校的网站,但是不可以连接外部的网,比如说电信的,商用的什么的了!

网友:
理论上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当然, 如果你的单位的网关做了一些限制则当别论了。

网友:
把原先的QQ软件卸载掉,重新下个QQ试试,也许就可以了哦~~~~~~~~~

网友:
我看上面的人说得挺有道理的,这都有可能。另一点是看一下任务管理器里的QQ有没有关,因为有时你之前开了QQ后再关时CPU并没有释放内存,也就是说虽然你关了QQ但系统认为你的QQ还在线上,相同的QQ不能同时在台电脑上在线,所以你上不了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