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断为何不能响应

楼主:
用超级终端能能正常发送,就是MCU好象收不到一样,接收中断好象没有响应。请对此有经验的朋友帮忙看看,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写的不正确。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show_def.h"
#define fosc 16000000 //晶振16MHZ
#define baud 9600   //波特率
void Port_init(void)
{
CLI();
DDRA =0xFF;
PORTA=0x00;
DDRB =0xFF;
PORTB=0x00;
DDRD =0xF7;
PORTD=0x08;
SJA1000_CS_HI();//片选无效
GICR |= (1 << INT1);
MCUCR=0x08;
SEI();
}

void uart_init(void)
{
CLI();
UBRRL=(fosc/16/(baud+1))%256;
UBRRH=(fosc/16/(baud+1))/256;
UCSRC=(1< UCSRB=(1< SEI();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1: 3 /*外部中断INT1*/
void Int1(void)
{
CLI();
Show_TX_Data+=1; //计数单元加1
TXD_flag = 1;
SEI();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sart_RXC:12
void Usart_RXC(void)
{//接收数据函数,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调用
CLI();
RX_data=UDR;
RXD_flag = 1;//置接收到数据标志
NOP();
SEI();//打开中断
}
/*void RS232_RXD( void )
{
  CLI();//关闭所有中断
  while(!(UCSRA&(1<   RX_data=UDR;
  SEI();//打开中断
}*/
void RS232_TXD( uchar data )
{
    CLI();//关闭所有中断
while (!(UCSRA&(1<     UDR = data;
    SEI();//打开中断
}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uart_init();
    NOP();
    while(1)
    {
        NOPS;
  if( RXD_flag )//接收处理程序
        {
            CLI();//关闭CPU中断
            RXD_flag = 0;//清除标志
   Show_RX_Data = RX_data;//接收对方发送的数据
   SEI();
      }
        if( TXD_flag )//发送处理程序
        {
   CLI();
         TXD_flag = 0;
         TX_data  = Show_TX_Data;//给发送的数据赋值
         RS232_TXD(TX_data);
   SEI();
         }
  led_seg7(1,Show_TX_Data);
        led_seg7(3,Show_RX_Data);
    }//while 结束
}//main结束

void Delay(uchar delay_time)
{//延时程序
    while(delay_time--)
    {}
}

网友:
你按照下面的初始化中断程序执行一次 看看 是不是能够通讯,不能通讯的话 你要修改你的主程序了。

//UART0 initialize
// desired baud rate: 9600
// actual: baud rate:9615 (0.2%)
// char size: 8 bit
// parity: Disabled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A = 0x00;
UCSRC = BIT(URSEL) | 0x06;
UBRRL = 0x67; //set baud rate lo
UBRR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B = 0xD8;
}

网友:
njlianjian

跟据你提供的初始化程序还是不行呀。

网友:
这个初始化程序是可以的 我测试过的 你现在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你的问题所在呢 一般情况下不能通讯的问题有:
1、2端应使用交叉线连接
2、波特率是否设置一致
3、在主程序中是否已经打开中断设置 并且使能
4、通讯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在你的主程序中 你不断将中断关闭打开 可能执行的时候会出现问题 最好使用jtag仿真器进行实际测试一下 看看你的问题是不是由于主程序中不断操作中断引起的问题所在,你再检测一下你的串口通讯部分的电路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谢谢!原来我原本就没有问题,我以为那个超级终端能够自收自发的。昨天下午我用另外的串口调试上位机进行手动发送,我的MCU可以正确收到了。哎忙了一天白忙了。气死我了。
我现在在又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进行外部RAM地址的绝对定位。
我这样定义不知道可不可以?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pragma abs_address : 0xFE00
struct CAN
{
uchar MODR   //变量CAN_sja1000.MODR的地址是0xFE01吗?
uchar CMR     //0xFE02
uchar SR         //0xFE03
         .
         .
         .
uchar AMR[4]  //AMR[0]~AMR[3]是不是也是分配的连续的地址?
} CAN_sja1000;
#pragma end_abs_add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