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系列芯片

楼主:
这是我收藏的74系列数据手册,几乎包含我们经常用到的所有芯片,非常全面,值得收藏!!
常用74系列标准数字电路的中文名称资料
7400 TTL四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01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02 TTL 2输入端四或非门
7403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04 TTL 六反相器
7405 TTL 集电极开路六反相器
7406 TTL 集电极开路六反相高压驱动器
7407 TTL 集电极开路六正相高压缓冲驱动器
7408 TTL 2输入端四与门
7409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门
7410 TTL 3输入端3与非门
74107 TTL 带清除主从双J-K触发器
74109 TTL 带预置清除正触发双J-K触发器
7411 TTL 3输入端3与门
74112 TTL 带预置清除负触发双J-K触发器
7412 TTL 开路输出3输入端三与非门
74121 TTL 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122 TTL 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123 TTL 双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125 TTL 三态输出高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126 TTL 三态输出低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13 TTL 4输入端双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132 TTL 2输入端四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133 TTL 13输入端与非门
74136 TTL 四异或门
74138 TTL 3-8线译码器/复工器
74139 TTL 双2-4线译码器/复工器
7414 TTL 六反相施密特触发器
74145 TTL BCD—十进制译码/驱动器
7415 TTL 开路输出3输入端三与门
74150 TTL 16选1数据选择/多路开关
74151 TTL 8选1数据选择器
74153 TTL 双4选1数据选择器
74154 TTL 4线—16线译码器
74155 TTL 图腾柱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74156 TTL 开路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74157 TTL 同相输出四2选1数据选择器
74158 TTL 反相输出四2选1数据选择器
7416 TTL 开路输出六反相缓冲/驱动器
74160 TTL 可预置BCD异步清除计数器
74161 TTL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异步清除计数器
74162 TTL 可预置BCD同步清除计数器
74163 TTL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同步清除计数器
74164 TTL 八位串行入/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165 TTL 八位并行入/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166 TTL 八位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169 TTL 二进制四位加/减同步计数器
7417 TTL 开路输出六同相高压缓冲/驱动器
74170 TTL 开路输出4×4寄存器堆
74173 TTL 三态输出四位D型寄存器
74174 TTL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六D触发器
74175 TTL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四D触发器
74180 TTL 9位奇数/偶数发生器/校验器
74181 TTL 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74185 TTL 二进制—BCD代码转换器
74190 TTL BCD同步加/减计数器
74191 TTL 二进制同步可逆计数器
74192 TTL 可预置BCD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193 TTL 可预置四位二进制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194 TTL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195 TTL 四位并行通道移位寄存器
74196 TTL 十进制/二-十进制可预置计数锁存器
74197 TTL 二进制可预置锁存器/计数器
7420 TTL 4输入端双与非门
7421 TTL 4输入端双与门
7422 TTL 开路输出4输入端双与非门
74221 TTL 双/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240 TTL 八反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241 TTL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243 TTL 四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244 TTL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245 TTL 八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247 TTL BCD—7段15V输出译码/驱动器
74248 TTL BCD—7段译码/升压输出驱动器
74249 TTL BCD—7段译码/开路输出驱动器
7425 双4输入端或非门(有选通端
74251 TTL 三态输出8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3 TTL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6 TTL 双四位可寻址锁存器
74257 TTL 三态原码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8 TTL 三态反码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9 TTL 八位可寻址锁存器/3-8线译码器
7426 TTL 2输入端高压接口四与非门缓冲器
74260 TTL 5输入端双或非门
74266 TTL 2输入端四异或非门
7427 TTL 3输入端三或非门
74273 TTL 带公共时钟复位八D触发器
74279 TTL 四图腾柱输出S-R锁存器
7428 TTL 2输入端四或非门缓冲器
74283 TTL 4位二进制全加器
74290 TTL 二/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74293 TTL 二/八分频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295 TTL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298 TTL 四2输入多路带存贮开关
74299 TTL 三态输出八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网友:
上拉电阻下拉电阻的总结-
上拉电阻:
1、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2、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使用。
3、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4、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5、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6、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7、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包括: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
综合考虑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有类似道理
对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选择应结合开关管特性和下级电路的输入特性进行设定,主要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 驱动能力与功耗的平衡。以上拉电阻为例,一般地说,上拉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但功耗越大,设计是应注意两者之间的均衡。
2. 下级电路的驱动需求。同样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高电平时,开关管断开,上拉电阻应适当选择以能够向下级电路提供足够的电流。
3. 高低电平的设定。不同电路的高低电平的门槛电平会有不同,电阻应适当设定以确保能输出正确的电平。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低电平时,开关管导通,上拉电阻和开关管导通电阻分压值应确保在零电平门槛之下。
4. 频率特性。以上拉电阻为例,上拉电阻和开关管漏源级之间的电容和下级电路之间的输入电容会形成RC延迟,电阻越大,延迟越大。上拉电阻的设定应考虑电路在这方面的需求。
下拉电阻的设定的原则和上拉电阻是一样的。
OC门输出高电平时是一个高阻态,其上拉电流要由上拉电阻来提供,设输入端每端口不大于100uA,设输出口驱动电流约500uA,标准工作电压是5V,输入口的高低电平门限为0.8V(低于此值为低电平);2V(高电平门限值)。
选上拉电阻时:

500uA x 8.4K= 4.2即选大于8.4K时输出端能下拉至0.8V以下,此为最小阻值,再小就拉不下来了。如果输出口驱动电流较大,则阻值可减小,保证下拉时能低于0.8V即可。

当输出高电平时,忽略管子的漏电流,两输入口需200uA

200uA x15K=3V即上拉电阻压降为3V,输出口可达到2V,此阻值为最大阻值,再大就拉不到2V了。选10K可用。COMS门的可参考74HC系列
设计时管子的漏电流不可忽略,IO口实际电流在不同电平下也是不同的,上述仅仅是原理,一句话概括为:输出高电平时要喂饱后面的输入口,输出低电平不要把输出口喂撑了(否则多余的电流喂给了级联的输入口,高于低电平门限值就不可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