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花塞使用维护有“七忌”

楼主:
前一阵,一些哈飞赛马车主的爱车陆续出现了更换火花塞过程中火花塞断裂的情况,有的气缸的火花塞点火电极有缺口,气缸严重窜气。株洲湘火炬火花塞厂技术、质量部近日提醒广大车主,火花塞是发动机点火系中故障较多的部件之一,在火花塞的选择、使用与维护等诸多方面若有疏忽或失当,均会影响其正常作用的发挥。火花塞使用维护有七忌:

1、忌长期不清洁积炭。火花塞在使用中,其电极及裙部绝缘体会有正常的积炭产生,如果这些积炭长期不予清洁,会越积越多,最终导致电极漏电甚至不能跳火。所以应定期(一般为3000公里至5000公里)清除积炭,不要等火花塞不工作时才进行清洁。

2、忌长期使用。火花塞型号繁多,但都有自己的经济寿命、如果超过经济寿命后仍然使用,将不利于发动机的动力性和经济性的发挥。

3、忌随意除垢。清洁外表时,不可图方便、快捷使用砂纸、金属片等除垢,而应当把火花塞浸入汽油中,用毛刷予以清除,以确保火花塞外表陶瓷体不受损伤。

4、忌火烧。现实中,有些人常常用火烧的办法来清除火花塞电极及裙部的积炭和油污,这种看似有效的方法,其实是十分有害的。因为火烧时,温度难于控制。很容易将裙部绝缘体烧裂,造成火花塞漏电,而且火烧后产生的细小裂纹往往不易发现,给排除故障带来很大麻烦。火花塞上积炭和油污的正确处理方法一是用专用设备清洁,会有很好的效果;二是溶液清洁,将火花塞放入酒精或汽油中浸泡一定的时间,当积炭软化后再用毛刷刷净凉干。

5、忌冷热不分。火花塞除了外形不同,尺寸各异外,还分为冷型、中型、热型三种。一般高压缩比、高转速的发动机宜用冷型火花塞;而低压缩比、低转速的发动机宜用热型火花塞,介于两者之间的还有中型火花塞。

6、忌误诊错断。更换新的火花塞或怀疑其有故障需要检查时,应当在汽车正常运行一段后,停车熄火拆下火花塞观察其电极颜色特征,可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中心电极呈红褐色,旁电极及四周呈青灰色,为火花塞选型合适;二是电极间有烧蚀或烧熔现象,裙部及绝缘体呈灼白状态,说明火花塞选型过热;三是电极间及绝缘体裙部有黑色条纹,说明火花塞已经漏气。火花塞选型不当或漏气应重新选择合适的火花塞。
7、忌安装过紧。火花塞安装时一定要符合规定的扭矩。?

网友:
看帖不顶不厚道~~我顶~~~~

看帖不顶不厚道~~我顶~~~~

网友:
Re: [分享] 火花塞使用维护有“七忌”

网友:
Re: [分享] 火花塞使用维护有“七忌”

it is so good, it is usefull

网友:
Re: [分享] 火花塞使用维护有“七忌”

二楼有意思,给楼主顶起了

网友:
发动机ECU诊断测试信号转接器

新来乍到,学习了,好贴。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P 顶、、、、、、、

网友:
看帖不回,没办法。。。老是刷新太快。。。给减速,,,太不厚道了吧?人家计时的要多花钱的。。。
手榴弹不怕。。。响火   才厉害!!!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理论大概也能用在摩托车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