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英文词解释

楼主:
MPG 用MPEG-1压缩标准压缩的文件格式。它可以同进包括图像文件的画面和伴音面分,出可以只包括画面成分。

    AVI AAVI是 Audio Video Interleave 的缩写,Windows3.1的视频格式,兼容好、调用方便、图象质量好,体积大。

    CSS “内容加密编码系统”。 正式的 DVD 视频数字加密方案。 仅 CSS 许可的 DVD 播放器才可以破译视频数据的密码。

    CVBSCVBS是复合视频。

    DivX 应用 MPEG-4 技术的数字视频编解码器(Codec)。该文件格式是将高质量视频压缩为小到足以在互联网传播的视频,从而满足广大用户的实际需求。

    DSUB15HD DSUB15HD是一种标准的连接器。

    fps 每秒帧数。测量用于保存、显示动态视频的信息数量。这个词汇也同样用在电影视频及数字视频上。每一帧都是静止的图象;快速连续地显示帧便形成了运动的假象。每秒钟帧数 (fps) 愈多,所显示的动作就会愈流畅。通常,要避免动作不流畅的最低 fps 是 30。有些计算机视频格式,例如 AVI,每秒只能提供 15 帧。

    MMX英特尔?MMX?技术设计用于加快多媒体和通信应用的运行速度。该技术加入了新的指令和数据类型,使应用达到更高水平的性能。它充分利用了许多多媒体和通信算法中固有的并行计算能力,同时还完全兼容现有的操作系统和应用。

    MPEG图像MPEG图像编码包含3个成分:I帧,P帧和B帧。MPEG编码过程中,一些图像压缩成I帧,一些压缩成P帧,另一些压缩成B帧。I帧压缩可以得到6:1的压缩比而不产生任何可觉察的模糊现象。I帧压缩的同时使用P帧压缩,可以达到更高的压缩比而无可觉察的模糊现象。B帧压缩可以达到 200:1的压缩比,其文件尺寸一般为I帧压缩尺寸的15%,不到P帧压缩尺寸的一半。I帧压缩去掉图像的空间冗余度,P帧和B帧去掉时间冗余度。

    NTSCNTSC一种视频标准。全国电视系统委员会制式 ( National Television Systems Committee )。 电子工业协会的一个委员会,为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中美和南美部分地区的商业电视广播制定标准。 NTSC 格式每秒三十帧 (30 Hz)、分辨率为 525 扫描线(行)。 PAL 逐行倒相制式 ( Phase Alteration Line ): 此标准用于大多数欧洲国家、澳大利亚、中美和南美部分地区的商业广播。 PAL 格式显示时,每秒 25 帧 (25 Hz)、分辨率为 625 扫描线(行)。

    PAL PAL是一种视频标准。

    PAL制式 是由西德在1962年制定的彩色电视广播标准,他克服了NTSC制式因相位敏感造成的色彩失真的缺点,西德、英国、新加坡、中国大陆、香港、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均采用这种制式。

    QCIFQCIF是常用的标准化图像格式。在H.323协议簇中,规定了视频采集设备的标准采集分辨率。QCIF = 176×144像素。

    QSIF (Quarter-size Standard Image Format) 大约只有标准SIF尺寸的25%的图像尺寸,NTSC制是176*112象素,PAL制是176*144象素。MPEG-1压缩标准支持QSIF图像尺寸。

    SIF (Standard Image Format)NTSC制是350*240象素,PAL制是352*288象素。MPEG-1压缩标准支持SIF图像尺寸。

    Softening Softening(软化),图像外观的必进过程,可用软化滤波器在图像采集过程中实现。可以去掉图像中物体边缘的块效应,从而提高压缩后图像特加紧的低速率采集和压缩的图像的质量。

    Source video Source video (源图像),被数字图像编辑和压缩应用程序访问的原始图像。非数字式的湖图像先要采集到数字格式。源图像可以是录像带,激光盘,或动态脚本,也可以是现有的数字图像文件。

    Source video device Source video device(源图像设备)用于播放非数字图像的设备。源图像设备包括VCR,机光盘播放机,VCD播放机以用摄录机。

    SQCIF SQCIF是常用的标准化图像格式。SQCIF=128×96像素。

    S视频输入 具有S视频输入接口(S Video)。由于S视频信号不需要进行编码、解码,所以没有信号损失,因此S视频信号比标准视频信号质量好。

    Transition Transition(切换),在一个图像文件中,从一个贴片到另一个贴片转换的一种图像效果。一种常用切换是衰 落,如从全黑开始的衰落(从全黑贴片的低一个贴片)或以全黑结束的衰落(从最后一个场景到全黑贴片)。

    type1/type2 DV 这是Microsoft对dv avi文件定义的两种格式,type 1是基于微软的direct show,文件中视频和音频数据是同一个数据流"ivas" (interleaved video )

    Visual component Visual component(画面成分) 一幅图像的画面部分(您可以看到的部分)。它和伴音成分分开保存,这样两成分可以分开使用。当谈到伴音和画面成分时,画面成分也常称为图像成分。

    标准视频输入具有标准视频输入接口(RCA)。标准视频信号在输出时要进行编码,将信号压缩后输出,接收时还要进行解码。这样会损失一些信号。

    电视制式 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制式为PAL和NTSC。 NTSC: National Television Systems Committee(国家电视系统委员会)。是北美、日本、南美的一些国家的电视标准。NTSC有525行的分辨率与60Hz的刷新率。NTSC指的是一种视频或电视信号。 PAL: Phase Alternate Line(相位交替行)。是西欧、亚洲、澳大利亚、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国家的电视标准。PAL有625行的分辨率与50Hz的刷新率。PAL指的是一种视频或电视信号。

    反交错模式 逐行扫描交错式视频内容,特别是电视信号,通常用于在非交错式计算机显示器上显示交错式的影像节目(详细信息请参阅交错式视频内容 (interlaced video content))。

    隔行扫描 通过隔行绘制每个半帧行来绘制帧。 例如,NTSC 广播以每秒 30 帧表示,但实际上是由相继显示的 60 个半帧组成。 另一种方式是逐行扫描,仅在屏幕上绘制整个帧。

    交错式视频内容 说明特定画面的影片内容中,其 2 种影像数据字段(即奇数或偶数)是分别扫描的(例如,NTSC 与 PAL 等电视信号)。当交错式内容遇到只能显示非交错式内容的非交错式媒体时(例如计算机显示器)就会发生问题。

    视频  视频:可视的或图像信息。把运动的或静止的图像转换成电信号。在计算机视频中红、绿、蓝和同步信号是分离的电信号。在VHS视频中,红、绿、蓝和同步信号是一个单一的电信号。在S-VHS视频中,红、绿、蓝和同步信号是分离的。

    视频捕捉卡 视频捕捉卡需要占用电脑的一个扩充槽,视频信号通过它由放像设备被捕捉入电脑。一般来说,视频捕捉卡都附带一个扩展坞,上面提供用以连接放像设备的各种插口。 数字化的视频信号所占硬盘空间都非常大,所以很多捕捉卡在采集视频信号的同时对信号进行压缩,以避免在CPU、数据桥(连接捕捉卡和电脑)以及写入硬盘时可能出现的瓶颈。所谓的瓶颈,就是指当以上之中任何一个环节来不及处理输入的信号,最直接的后果一般就是部分视频内容(帧)的丢失。 当视频流被捕捉入电脑时,它将会被存储为一个视频文件。你可以通过你的视频捕捉软件指定一个帧速度,比如15帧,视频捕捉软件就会通过捕捉卡以每秒种1 5幅静止画面的速度将输入的视频信号保存到缓存中,然后将视频文件写入硬盘。 最容易出现瓶颈的地方是硬盘。所以,安装一个持续吞吐量尽可能高的硬盘非常重要,要知道,硬盘要连续处理的数据甚至比你想象的还要大。那些制作广播级影视作品的人一般都使用磁盘阵列- -通过几个硬盘的协作获得最大的吞吐量。

    视频覆叠 视频覆叠是一种可将计算机图形重叠在实时或影片讯号上的能力,并将重叠后的视频影像储存在硬盘上。

    视频信号 对于视频信号可支持三种制式:NTSC、PAL、SECAM

    信噪比 以dB计算的信号最大保真输出与不可避免的电子噪音的比率。该值越大越好。低于75dB这个指标,噪音在寂静时有可能被发现。 AWE64 Gold声卡的信噪比是80dB,较为合理。SBLIVE更是宣称超过120dB的顶级信噪比。总的说来,由于电脑里的高频干扰太大,所以声卡的信噪比往往不令人满意。摄像机所摄图像的信噪比和图像的清晰度一样,都是衡量图像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图像信噪比是指视频信号的大小与噪波信号大小的比值,这两者是同时产生而又不可分开的,噪波信号是无用的信号,它的存在对有用的信号是有影响的,但是,又无法将与视频信号分离开来。因此在选择摄像机时,应选择一些有用信号比噪波信号相对地大到一定程度就够了,所以取两者的比值作为衡量的标准。如果图像的信噪比大,图像的画面就干净,就看不到什么噪波的干扰(主要画面中有雪花状),人们看起来就很舒服;如图像的信噪比小,则在画面中会满是雪花状,就会影响正常的收看效果。帧 一系列视频图像中的一个视频图像。影片是由一张张连续的图片组成的,每幅图片就是一帧,PAL制式每秒钟25帧,NTSC制式每秒钟30帧。帧频 视频剪辑每秒显示的帧数。

    帧速 每秒钟传播的帧数,用于衡量视频信号传输的速度,单位为帧/秒(fps)。

    帧速率 对影片内容而言,帧速率指每秒所显示的静止帧格数。捕捉动态视频内容时,此数字愈高愈好。

ovo

网友:
Re: [分享] 安防英文词解释

有几个名词没写英文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