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钥匙丢失怎么办?

楼主:
目前,所有轿车都采用相同的启动方式———靠点火开关接通电源从而启动电机,进而启动发动机。但控制开关的方式则依车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大多采用传统的插入钥匙方式,通过旋转操作依次接通电源、启动车辆,而且钥匙本身也用来开启车门。随着中控门锁日渐成为国内所有车型的标准装备,目前大多数车型都开始把集成遥控功能的钥匙作为车辆的标准配置。而且出于防盗的需要,在这些钥匙里都集成了用于身份识别的数据芯片,即使盗车贼通过非法手段进入车内,也无法像以前那样,仅仅接通点火开关就可以启动车辆。

对于国内的大多数车主而言,接触最多的还是普通的金属钥匙。如果车主不慎丢了车钥匙,该怎么办呢?
轿车钥匙的组成

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轿车钥匙的组成。一般来说,新车的钥匙串由2~3把钥匙和一个金属或者塑料片组成,在金属或者塑料片上面,通常印着一串数字,这是钥匙的齿形号,维修站或者制造商可以通过这个齿形号为车主重新配钥匙。其他几把钥匙则依车型不同而略有不同,有的车3把钥匙外观大致相同,但实际上有一把是备用钥匙,这把备用钥匙只能打开车门和启动发动机,而无法开启行李舱和杂物箱,如果请酒店门童停车,有这样一把备用钥匙将会非常方便。有的车虽然还是3把钥匙,但备用钥匙变成一个简单的塑料钥匙模子,这把钥匙仅仅在紧急情况下用来开启车门和发动机,其他两把钥匙则为集成遥控功能的钥匙,可以用来遥控开启车门和行李舱门。也有一些制造商仅仅在普通钥匙串上增加了遥控开关,不过这种遥控钥匙功能可能更多一些,例如提供遥控鸣笛和微型手电功能等。还有的车则省略了金属钥匙,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片大小的遥控装置和能够发出一束光的钥匙。

配钥匙攻略

与一般门锁钥匙不同,车用钥匙涉及整车防盗问题,不是仅仅制作一个与原车型相似的金属钥匙就可以解决问题的。目前所有整车制造商都对其售后服务部门制定了严格的无钥匙开启车门和配钥匙的流程。通过采访上海大众、一汽-大众、上海通用、广州本田和东风悦达起亚的特约维修站,笔者总结出丢失钥匙的“攻略”,希望能在紧急情况下为车主朋友提供帮助。

  钥匙丢失后无法进入车辆,首先确认是否能够取得备用钥匙。如果能够获得备用钥匙,可以通过备用钥匙进入车内,并将车辆开至维修站。在确实找不到遗失的车钥匙时,您可以做出两种选择:

  一、请维修站配一把钥匙。这时,维修站需要您提供车辆和车主的身份证件。根据车型的不同,维修站需要车主提供配钥匙的17位防盗密码(这个密码并非齿形号,通常在新车销售的时候一并提供给车主)。有些车型,如上海大众的帕萨特、POLO等,需要由维修站向上海大众提供车辆和车主的证件,由上海大众通过数据库查询出配钥匙的防盗密码并传真给维修站。获得这个密码后,维修站一方面为车主配金属钥匙(这个时候需要车主提供齿形号,没有齿形号,就需要车主提供车辆和车主的有效证件,通过数据库查询出齿形号),另一方面,通过修改随车电脑参数,将丢失的那把钥匙设为非法钥匙,但丢失的钥匙还是能够开启车门,但无法启动车辆。所以这样做的缺点是,车内的贵重物品有被盗的风险。

  二、请维修站更换整车锁。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但缺点是花费较大。根据车型不同,需要更换的锁也不等,有些车型车门、行李舱门、杂物箱门和油箱盖都使用同一把钥匙,这个时候如果更换整车锁,需要更换的锁就比较多。

  就维修费用而言,通常配一把钥匙的所有费用依车型不同大致在300-2000元,更换全车锁所需的费用大致为配钥匙的4-5倍。而配钥匙通常不在保险公司的理赔范围之内。因此,车主朋友切记保管好车钥匙。

网友:
Re: [分享] 车钥匙丢失怎么办?

网友:
Re: [分享] 车钥匙丢失怎么办?

被楼主的标题吸引进来了,顶起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一个钥匙真的比较重要呀!

网友:
Re: [分享] 车钥匙丢失怎么办?

学习了,长见识了。一个钥匙真的比较重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