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IS音频系统设计(2)

楼主:
嵌入式系统硬件设备种类繁多,且缺乏PC中标准的体系结构,所以必须为各种设备编写驱动程序。 ARM

驱动程序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音频数据在硬件中流动,并为音频应用提供标准接口。由于嵌入式系统资源有限,且处理器能力不强,所以在音频设备的驱动程序设计中,合理分配系统资源是难点。 字串4

需要注意的是,在三星公司的ARM芯片中,I/O设备的寄存器作为内存空间的一部分,可以使用普通的内存访问语句读写I/O寄存器,进而控制外部设备。这是该嵌入式系统与传统的基于Intel处理器的PC最大的不同。 ARM

2.1驱动程序功能 字串8

设备驱动程序中需要完成的任务包括:对设备以及对应资源初始化和释放;读取应用程序传送给设备文件的数据并回送应用程序请求的数据。这需要在用户空间、内核空间、总线及外设之间传输数据。 ARM
2.2驱动程序构架 ARM开发论坛

Linux驱动程序中将音频设备按功能分成不同类型,每种类型对应不同的驱动程序。UDAl341TS音频芯片提供如下功能: ARM
· 数字化音频。这个功能有时被称为DSP或Codec设备。其功能是实现播放数字化声音文件或录制声音。 字串8
· 混频器。用来控制各种输入输出的音量大小,在本系统中对应L3接口。 http://www.armforum.cn
在Linux设备驱动程序将设备看成文件,在驱动程序中将结构file_operations中的各个函数指针与驱动程序对应例程函数绑定,以实现虚拟文件系统VFS对逻辑文件的操作。数字音频设备(audio)、混频器(mixer)对应的设备文件分别是/dev/dsp和/dev/mixer。 字串5

2.3设备的初始化和卸载 字串4
/dev/dsp的驱动设计主要包含:设备的初始化和卸载、内存与DMA缓存区的管理、设备无关操作(例程)的实现以及中断处理程序。 ARM开发论坛
在设备初始化中对音频设备的相关寄存器初始化,并在设备注册中使用了两个设备注册函数register sound_dsp()和regiter_sound_mixer()注册音频设备和混频器设备。这两个函数在2.2以上版本的内核drivers/sound/sound_core.c文件中实现。其作用是注册设备,得到设备标识,并且实现设备无关操作的绑定。在这些注册函数里使用的第一个参数都是struct file_operations类型的参数。该参数定义了设备无关接口的操作。 字串8

设备卸载时使用注销函数。注销时用输入注册时得到的设备号即可。在注销时还必须释放驱动程序使用的各种系统资源包括DMA、设备中断等。 M开发论坛
2.4 DMA缓存区设计和内存管理 http://www.armforum.cn
在音频设备的驱动程序设计中,DMA缓存区设计和内存管理部分最为复杂。由于音频设备有很高的实时性要求,所以合理地使用内存能加快对音频数据的处理,并减少时延。 M开发论坛
三星公司的BDMA控制器没有内置DMA存储区域,在驱动程序中必须为音频设备分配DMA缓存区。这样就能通过DMA直接将需要回放或是录制的声音数据存放在内核的DMA缓存区中。 字串8
为了方便各种物·理设备使用DMA资源,在程序中使用strcut s3c44b_DMA数据结构管理系统各个DMA通道的资源,如图2。每个DMA通道被多个外部设备共用,为各个外设分配的DMA缓存区的大小和数目可能不·一致,所有分配的数据块使用DMA缓存数据块DMA_buf管理。各个不同设备申请的数据缓存区形成一个单向链表,每个链表节点包含一个起点字段,存放实际DMA缓存起始位置的物理地址。 ARM
在设备第一次使用DMA时,使用kmalloc函数为DM A_buf分配内存,并且使用consistent_alloc函数为DMA分配实际的连续物理缓存区,然后将节点插入队列中。从第二次开始通过缓存区的标示符对缓存区进行操作。 ARM开发论坛
    M开发论坛

内存管理中的重要问题是缓存区块设计。常见的设计思路是使用一个缓存区,CPU先对缓存区处理,然后挂起,音频设备对缓存区操作,音频设备处理完后唤醒CPU,如此循环。需要处理大量音频数据的音频设备驱动程序,可以使用双缓冲。以录音为例,系统使用缓存2存放音频设备量化好的声音,CPU(应用程序)则处理缓存1中的声音数据;当Codec设备填充完缓存2,它移向缓存1填充数据,而CPU转向处理缓存2里的数据;不断交替循环,如图3(a)、(b)所示。 ARM

    ARM开发论坛
使用这种方法处理音频数据,能够提高系统的并行能力。应用程序可以在音频工作的同时处理传输进来的音频数据。 由于实际系统被设计成支持全双工的音频系统,所以必须为输入和输出同时分配内存,对应的数据结构设计如图4所示。 字串4
    http://www.armforum.cn
图4中音频设备缓存控制块管理音频设备的缓存区。在控制块中输入/输出缓存指针分别指向输入和输出缓存结构audio_buf,输入输出控制块指针分别指向对应的DMA控制块。因为输人输出使用了不同DMA通道,所以音频设备缓存控制块有两个DMA控制块控制指针。在audio_buf中分别有两个DMA起点字段分别指向双缓存区的起始物理地址。缓存区状态字段包含缓存.区是否被映射、是否激活、是否暂停等信息。 应用程序处理缓存中数据的速度依赖于缓存的大小和数据传输速度。例如使用"8kHz/8位/单工" 的采洋方式录音,音频芯片产生64kbps的数据流量。如果是两个4K字节的缓存,那么应用程序就只有0.5s处理缓存中的数据并把它存到Flash芯片中(或者传输到其它设备中)。若0.5s内不能处理这些数据,缓存就会溢出。若采用高品质的采样,例如使用CD音质的采样,那么Codec产生数据的速度将达1376kbps,CPU处理音频数据的时间就只有23ms。在CPU负载较大的情况
下,将可能出现数据丢失的问题。 字串4

为了解决音频应用I/O数据量大的问题,最简单易行的方法是使用比较大的缓存区域。但实际上大的缓存区需要更长的填充时间,在使用时会出现延时,并可能占用过多CPU资源。为了解决延时的问题,使用多段缓存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将可用的缓存区分割成若干个相同大小的块。对较大的缓存区的操作转变成对较小的缓冲区块的操作,在不增加缓存区操作时间的情况下提供较大的缓存。不同的音频应用,精度不一样,需要的缓存大小也不一样。所以在应用程序层上,驱动程序还必须提供接口让应用程序改变块的大小和个数。这个接口可以在ioctl中实现。对缓存区块的大小控制通过对audio_buf中的对应字段设置实现。 字串5

使用内存映射(mmap)技术是另一种提高系统性能的途径。Linux系统的内存空间分为内核。空间和用户空间,驱动程序工作在内核空间,并负责在内核空间和用户空间传输数据。音频应用一般数据量比较大,而且有较高的质量要求,在驱动程序中还可以使用内存映射进一步提高CPU的利用率。内存映射通过remap page_range将分配给DMA缓存区的内核空间的内存映射到用户空间,用户不需使用copy_to_user和copy_from_user将数据在内核空间与用户空间中拷贝。图4中缓存区状态和缓存区起点两个字段也用于内存映射服务。在实现时由于DMA的缓存结构复杂,需要将每个缓存块分别映射。

网友:
Re: [分享] 基于IIS音频系统设计(2)

写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