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滤波器波形不对?为什么?

楼主:
低通fir滤波器输入和输出波形如下,为什么输出变成了六个频率呢?应该还是只有中间两个啊

网友:
第一个图的两根线是一个频率成分。
第二个是三个频率成分。
难道没有看出是对称分布吗,频率成分怎么可能高于采样的1/2呢?
从图来看设计低通滤波器有问题,最好先提高采样率再试一下,在5-6之间加个低通阶数肯定不能太高,如果高的话就不稳定了。所以提高采样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