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下-转自其他主题的留言

楼主:
这是zhangxyttkx在《电子设计1000例》主题中的一份留言,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恐怕湮没在那个主题内,故抄录如下:

请高手指点一下能不能找人帮我看一个电路,我的电路是这样的,一个高压放大电路,是要将0-2.5V的电压放大到0-150V,我的供电电压是200,也就是图上的+105ISO换成了200V,2N5551换成了MSPA42,R49换成了58K,R50换成了2K,R19换成了130K,可是我现在发现输出在-1.7V-200V之间,而且电路不是线性的,为什么?

网友:
留言转移--这是对原来主题的回复讨论:

首先想了解这样两个问题:

1.输出级用管(MJE13005)本身是一款多用于感性负荷(例如继电器\电机等)的高压开关放大电路[管],On semi干脆给它赋予了SWITCHMODE的商标,这类管子线性指标受限,能否提供未加修改前的非线性情况;
2.对线路进行非线性工作指标分析时,负载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电路中没有标明.

另:对你几处修改的意图冒昧做出如下猜测并进行讨论:

1、2N5551换成了MSPA42:解决驱动电路的耐压问题;
2、R19换成了130K(原值=68k):提高驱动级的电压放大量(电压放大量提高约1倍);
3.R49换成了58K(原值=33k),R50换成了2K(原值=510):调整后面电路的反馈量,具体讲是提高了[电压负]反馈系数(大致是一倍);

如果说,原来在0-150V条件下具有良好的线性,那么当提高电源电压后不改变末级电路应当差不多.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增益和偏移.在假设这个电路工作在线性区段时,从后面电路的增益看,其中2和3两个调整措施的作用恰好相反;而且这两个调整恰好都处于末级的环内,从方法上讲不一定合适.因此为解决增益/偏移,就整体结构来讲,是否考虑在最"前级"进行处理,具体讲:在前面差分(运放)中通过调整反馈量调整,由此可能形成的电压偏移,则由第二级的(RV2)进行补偿?

以上讨论,望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