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和lin各自是如何实现同步的?

楼主:
我体会,同步,或者说“位同步”需要由硬件和软件共同完成。CAN是基于比特位同步,LIN是基于帧同步。
CAN:
各节点控制器(软件)都已预先设定了相同的速率。也就是说,一个CAN网内通常只有一个速率。为了确保速率匹配,各节点的时钟精度要比较高。
通信的时候如何同步呢?首先,新帧出现时,节点控制器(硬件)依靠每个帧的第一个位——SOF(比如电平下降沿)进行“强制同步”。帧通信过程中,对于实际通信中出现的速率偏差,CAN控制器(硬件)通过动态调整位电平采样点的位置(SJW)来实行“再同步”。
由此看来,CAN实际上对每个比特位都在做同步(累!)。
LIN:
LIN网络理论上可以同时存在多种速率,但是这些速率需要事先在用户通信协议(软件)中“商定”。同样,为了确保速率匹配,各节点的时钟精度有一定要求。
LIN给每个帧前面都增加了固定的同步信息——SYNC FIELD。通信的时候,主节点发出同步信息,从节点一边接收这个信息,一边调整好自己的“步伐”,就好比集体跑步时用1-2-1的口令调整步伐一样。当同步信息过去,通信双方就已经实现同步了。这个帧的后续通信过程中将不再进行同步。
所以,LIN是以帧为单位同步。
说了很多,都是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
更正与补充:
LIN以帧为单位通信,帧分前后两段——帧头和应答,每个帧的帧头都是主节点发、从节点收。LIN的同步包含两种情况——帧同步和字节同步。
帧同步:帧头有一个固定的同步信息(0x55,表现为方波),体现了主节点的波特率。从节点可以测量这个波特率,然后调整自己的波特率与主节点一致。
字节同步:完成帧同步之后,收发双方维持波特率,然后借助UART的同步原理,利用每个字节的起始位和停止位保持同步。

网友:
Re: [分享] can和lin各自是如何实现同步的?

太好了,不够详细

网友:
请问软件怎么实现接收主节点同步场0x55后,调整自己的波特率呢?怎么实现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