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调光蘑菇灯

楼主:
双调光台灯系在单调光的基础上,增加一只小功率灯泡,转动旋钮时首先接通电源开关,小灯泡点亮;继续旋钮时,大灯亮度逐渐增大而小灯亮度逐渐减小,反之亦然。

  典型的双调光蘑菇灯的电路原理如下图所示:
双调光台灯实际是两个单调光灯电路的合二为一,但两部分电路共用一只兼作电源开关的调光电位器RP1。BCR1、BCR2分别为小、大灯回路的可控硅,SB1、SB2分别为两组调光电路的双向触发二极管;R3、C3与R4、R5分别构成各自单元的相位校正回路,用于可控硅导通角,拓宽调光控制范围;C2、C4决定可控硅导通角,当RP1的动臂调向图中的右则时,C4充电速度加快,BCR1的导通角减小,故小灯变暗、大灯变亮,反之亦然。为减轻高次谐波的影响,电路中加入了C1、C5与L的高次谐波吸收回路。
  双调光蘑菇灯的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如下:
  1、两灯均不亮 首先应重点检查带开关的电位器,若电源开关损坏,则应更换带额定阻值的开关电位器。其次,滤波电感L烧断也会使两灯都不亮。
  2、仅有一灯不亮 主要原因有:灯丝断、RP1或RP2接触不良、印制板中有元器件烧坏、C2或C4短路、SB1或SB2断路、BC的或BCR2断路等。由于双向触发二极管一般难以直接用万用表测量其好坏,故宜采用电阻短路法进行判别,即用一只阻值为4.7Ω的电阻,跨接在不亮灯泡侧的双向触发二极管两端,调节RP1时若该灯点亮,则可确定SB损坏,更换时最好选用与原型号性能相近的,应急时也可用两只3DG1或3DG12搭接代替,其接法为两管集电极相接、基极悬空,再将两发射极分别接入电路中SB的两端。
  3、一灯或两灯的亮度调节无效 应检查RP1是否接触不良、R1~R3是否短路、BCR1或BCR2是否性能不良等。
  4、调光过程中出现灯光亮度急剧变亮或变暗,明暗调节范围小 一般可查R4、R5是否断路、C3是否短路或断路等。
5、更换可控硅后,仍经常烧坏 应重点检查C1、C5是否损坏或性能变劣。可在双向可控硅两端并联一电阻电容串联电路,其中R为100Ω/0.5W,C为0.1μF/400V。

网友:
双调光灯。。。。。。。。。。

网友:
赛威产品的PWM调光/模拟调光 SFL678产品成熟技术方案全套资料,1299968664@qq.com

赛威产品的PWM调光/模拟调光 SFL678产品成熟技术方案全套资料,1299968664@qq.com

网友:
赛威产品的PWM调光/模拟调光 SFL678产品成熟技术方案全套资料,129996866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