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AT89C51CC01和JM12864M液晶模块出现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种车载的仪表显示,使用CAN总线连接整车控制器和显示仪表。我做的部分就是仪表部分,因为使用到CAN通讯,所以就使用了ATMEL的AT89C51CC01带CAN控制器的芯片。液晶显示使用JM12864M,其控制驱动器是ST7920的。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系统了,但是在实际调试中却产生了问题,具体如下:
1)使用UCAN工具发送单帧数据,总线速率250KBPS,帧发送间隔50MS以上时,显示正常,偶尔(长时间运行,24小时以上)会发现LCD显示数据有窜行的现象,具体就是,第一行的第一个字,跑到第三行的最后一个字的位置,第二行的第一个字跑到第四行的最后一个字位置。其他字符依次前移??
2)连接到实际车载网络时,发生频率大大增加,几乎到了5到10分钟就会发生的地步(此时CAN总线上跑的CAN帧数量激增,种类繁多)。进行CAN帧过滤,只收取关心的报文,发生频次显著降低。后来不得已,使用定时器定期重写LCD显示数据。但还是偶尔发生。
感觉问题没有最终解决,可是不明白为什么?
对了,LCD使用的时SPI方式连接,CAN报文使用接收中断接受,在写LCD时关闭所有中断了。
请坛子里的朋友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给你提个醒

尽量压缩优化 最底层写液晶的驱动代码,精简准确为妙。
优化下using n

网友:
倒霉的是,我只有AT89C51CC01这种片子(CC03的带硬件SPI接口),软件模拟SPI通讯,以前刚调试的时候,发现时序不对,经常出现写LCD屏数据出错,一些根本没写的字符都显示出来了,后来发现是ST7920的手册写错了。因为51上本身还连了些其他传感器,IO口不够,就用串行方式连接LCD。结果出了这种怪毛病……
楼上的意思要用汇编写LCD的驱动吗??那个,有点难了……我不懂汇编啊……
优化using n?什么意思啊?指的是变量个数吗??

网友:
终于搞定了,原来是RAM使用过量了……将变量精简一下,问题解决……呵呵,让我头痛了半个月……唉……抑郁了……

网友:
继续调试后发现,JM12864M的串行模式似乎不是很快啊,看来应该尽量使用并行模式来连接(尤其是要求高速更新显示数据的时候)。因为看了一下手册,LCD写指令需要72us,清屏4.6ms,每次都要写满屏数据,还要清屏,再加上串行模式几乎时间为并行的三倍,对付10ms一次的更新,自然力不从心了。看来还是设计经验不足啊……
奉劝诸位坛友,可能的话,还是并行连接好些……

网友:
呵呵,homer76的经验,可以帮到不少刚入门的朋友呢,谢谢。

网友:
管理员不客气,只是工作中的一些感受,谈不上经验。希望能帮到大家就好……

网友:
对了,借用这个帖子,请教一下,那位兄弟姐妹能推荐一下带CAN控制器的51架构的芯片啊?最好便宜点,毕竟要控制成本的……现在的AT89C51CC01不支持JTAG调试(只有ISP,IAP功能,不错了),但是调试起来那个叫费劲啊(不用仿真器的情况下)。相对来说,INFINEON的XC886系列倒是不错,有完备的CAN,LIN控制器,还支持JTAG,所以ULINK就可以一展身手了……遗憾的是,比AT89C51CC01贵:L ……
哪位能推荐一下,既要便宜还能符合我提的要求的片子啊?(我的AT89C51CC01是45米一片的)谢谢推荐……

网友:
不是很清楚,请大家帮忙。

网友:
using n,使用寄存器组切换,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吧?其实,我曾经试着这么做,但是因为在ISR中调用了一个主函数中也调用的函数,造成函数重入,呵呵,很热闹啊!还要修改start51,最后嫌麻烦,直接将一样的程序复制一份重新起名,这么凑合着“搞定”……抑郁啊……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
也许可以使用AVR系列的ATMEGA128之类的MCU来做??以前没有用过,试试看吧……残念……

网友:
好经验,谢谢,非常好

网友:
Re: [求助] 调试AT89C51CC01和JM12864M液晶模块出现的问题

不客气,只是希望大家不用走弯路而已……

网友:
Re: [求助] 调试AT89C51CC01和JM12864M液晶模块出现的问题

呵呵,现在更有趣了,上车试了一下,竟然偶尔会失去响应??这里指的是CAN通讯会失效啊!(此时芯片还在运行,因为心跳指示灯还在闪……),以为是天气冷(在东北呃,-24度,冷:'( ),但是奇怪的是更冷的时候却没问题了,真晕……拿下来,仔细检查,在实验室没什么问题,以为是车振动造成的,可是,垫起来避免刚性碰触,还是会发生……真的抑郁了……为什么呢???

网友:
Re: [求助] 调试AT89C51CC01和JM12864M液晶模块出现的问题

呵呵,最近越来越有趣了。感觉这个帖子快成我的项目记录了……
既然这样,就再加点东西好了。
经过测试,发现真的是由于振动造成的,车子在怠速的情况下,车体会和发动机发生谐振(好车不会这样),造成驾驶台一样的频率振动,而我的仪表也加在上面,当然一起震动了。倒霉的是,我做的仪表的盒子并不很合适(买现成的,毕竟初期实验没那么多资金和必要定做专门的盒子),和板子的安装并不贴合,平时的敲打没什么问题,但是在车载的环境下,会共振。结果,时间一长就“傻了” 怎么发现的呢?一次急眼了,上车手拿着仪表跑车(很危险,请勿模仿),在碰了一头疙瘩之后,欣喜的发现,仪表是正常的!?原来有了我的双手这个“肉垫”,减震效果一流啊!!瀑布汗:L
决定下一版电路一定加上海绵避震,另外加上必要的隔离电路,防止执行机构的反电动势的干扰……唉,要加的东西还很多啊……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
与诸位同仁共勉……

网友:
Re: [求助] 调试AT89C51CC01和JM12864M液晶模块出现的问题

真的,做到一定程度,发现真的做项目要懂得和要考虑的东西真的很多,少一点就会要你好看啊!所以项目初期一定要多多沟通,各个部门之间以及本部门之内,都要好好的、及时的沟通,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通报,这样才有可能顺利地搞定啊……

网友:
Re: [求助] 调试AT89C51CC01和JM12864M液晶模块出现的问题

HOMER在将自己的经验记录下来,可以给以后遇到问题的人共享,这种感觉真的不错。

网友:
Re: [求助] 调试AT89C51CC01和JM12864M液晶模块出现的问题

更搞笑的是,LCD的屏幕亮度不好使了,结果也是“振动”惹得祸啊。原先为了方便调试LCD对比度,接的是10k的可调电阻,结果经过长期的振动,好么,松了……结果可想而知,屏幕黯淡的好像用过多少年的破烂货似的。最后换上6.8k的固定电阻(调试后发现屏幕最清晰),一切OK了。
教训啊!

网友:
Re: [已解决] 调试AT89C51CC01和JM12864M液晶模块出现的问题

今天看了这篇文章,才发现自己走过的路,别人走的更远,也更好!学到不少东西!
https://www.eeworld.com.cn/qcdz/ ... 792.html?f=20090311
好文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