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单片子

楼主:
有人用过STC的单片子么? 跟其他的有什么区别?怎么他们的手册很简单?

网友:
和51的用法一样,定义好口线状态就行了

网友:
Re: [讨论] STC 单片子

A/D变换有区别

网友:
Re: [讨论] STC 单片子

下载程序方式不一样。

网友:
Re: [讨论] STC 单片子

我做的不深,感觉区别不大!Q~!~!

网友:
Re: [讨论] STC 单片子

用起来是一样的!
每个单片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网友:
Re: [讨论] STC 单片子

其实感觉最方便是它支持串口烧录,直接一根串口线搞定,当然其它单片机也有,比如飞利浦的

网友:
最方便是它支持串口烧录,直接一根串口线搞定

网友:
控制思想都是一样的,只是端口的定义有些区别;
上面说的AD转换不一样,其实也是操作上的些许差异而已,转换原理是一样的,
补充一点,STC有时候在某些特定项目中确实比51好用很多,资源也很广,不过,ATMEL的51比较通用就是咯,看个人使用习惯,大部分场合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