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启动代码的TARGET.H的问题

楼主(2008-10-26):
有关启动代码的TARGET.H的问题
#ifndef __TARGET_H 这个(__TARGET_H)与文件名有没有关系
#define __TARGET_H 这句也不清楚啊,应该后面有个常量吧?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这句是什么意思啊?
#endif
关系

网友A(2008-12-03):
Re: [求助] 有关启动代码的TARGET.H的问题
是条件编译语句,基本功要打扎实呵。
#ifndef __TARGET_H
#define __TARGET_H
如果宏__TARGET_H 没有定义,则定义这个宏。在头文件中常用这种语句来避免重复定义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是为了兼容C++而引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