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体设置

楼主(2008-10-27):
字体设置
当使用protel由sch生成pcb文件时,默认的元件字体太大了。如何设置才能是生成时就是你想要的尺寸呢??
[
]
PCB
如何

网友:
在protel主界面左上角那个灰色得向下箭头哪里设置

楼主:
怎么设置啊?我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
打开protel,左上角有个灰色向下的箭头,点开它,选择preferences,然后选择change system font 就可以了

楼主:
可能你理解错了 我说的是元件字体的尺寸

楼主:
当使用protel由sch生成pcb文件时,默认的元件字体太大了。如何设置才能是生成时就是你想要的尺寸呢??

网友:
哦,是理解错误,你是说的升成PCB以后的元件字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有什么方法啊???

网友:
你直接修改封装就是了,在封装库里面调出你所需要的封装,然后双击你要修改的字体,在height和width里面限制字体大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