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为什么ccs调试时单步运功会调到汇编程序?

楼主(2008-10-28):
为什么ccs调试时单步运功会调到汇编程序?
为什么ccs调试时单步运功会调到汇编程序?源代码都是用c写的,编译通过并装载后开始运行,为什么有的程序只能在汇编中单步运行,却不能在c中单步运行,连那个单步运行的按钮都是灰色的
装载
程序

网友A(2009-06-06):
回复 楼主:
c语言室高级语言的,通过编译之后,一条语句会生成很多语句的啦!!!汇编则是面向机器的语言,或者说只是0/1机器代码的助记符而已,不知道呢有没有留意,其实每一条汇编语句都有机器的代码0/1的附在指令的后面!!!